磨床工件轴转90度后。磁力吸座吸较重工件,有嗡嗡响声

楼主(2018-02-23):
磨床工件轴B0转90度后。磁力吸座吸较重工件。手动慢慢转C0轴,在特定角度时,有嗡嗡响声。
B0轴为0度时不会响,90度时吸较轻工件也不会响。
可能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楼主:
参数说明

网友:
你这个分度器是自己买的,还是磨床设备自带的?

网友:
这种分度盘如果坏了,不建议自己拆卸修理,因为其内部结构精度高,自己可能修不好。

网友A:
一般是伺服控制性能不太好了,也就是机电不匹配了。原因有很多,大部分是机械部分使用久了之后不如原来的性能了。
你这个是西门子的系统吧?如果是,可以尝试降低P1460这个参数试一试,比如降低个15%

网友:
负载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伺服控制性能不太好了,也就是机电不匹配了。原因有很多,大部分是机械部分使用久了之后不如原来的性 ...

P1460参数如图,
另外,负载允许75KG,没超重,其它相同磨床磨过相同工件。磁力吸座是原厂配的。
它现在转又不响了,时好时坏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P1460参数如图,
另外,负载允许75KG,没超重,其它相同磨床磨过相同工件。磁力吸座是原厂配的。
它现在 ...

大哥,哪一个轴响就降哪一个轴的增益,不需要贴这么多照片。。。。看得我都晕,比如你判断是B0轴响,就降B0轴;C轴响,就降C轴。你把X和Z的也贴出来干嘛?
另外,这种机床伺服性能方面的问题就是这样,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你要结合机械、电气、液压方面去考虑,到底是哪个性能不好了。降增益是权宜之计,如果降了之后过了不久又响了,那就要彻底检查了。

网友(2018-04-18):
全英文的,看不懂,英文水平比较差。不过资料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