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模组

楼主(2018-02-23):
如图所示的直线电机模组,左右两侧分别为U型槽电机和板式电机。导轨2作为两个电机的公用导轨,导轨1、3分别在两侧。求助:这种布局是否合理,怎样调节导轨1、2、3使运行比较顺畅?感谢!

网友A:
楼主何苦这么麻烦何不直接采购个模组呢。。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一级代理,需要可以直接联系QQ:1013795740   电话:”18892642435微信同号。

网友B:
一般导轨滑块上得四个螺丝孔是安装锁紧一整块板,你导轨2上面分两块块板来肯定锁不紧得,建议改掉。

网友C:
楼主说的那两种电机都没有用过,但是这样固定的话应该要保持两边电机一起运动还要速度一样,这样的话会不会有点多余啊。

网友D:
全封闭空间?
这样不好打表,就不好校正导轨平行度了,最好能掏空若干处方便调节
不知道2块红色的块怎么安装的,高度有那么刚刚好吗1和3导轨刚好贴着蓝色的两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导轨滑块上得四个螺丝孔是安装锁紧一整块板,你导轨2上面分两块块板来肯定锁不紧得,建议改掉。

是的,在考虑中间做一个连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何苦这么麻烦何不直接采购个模组呢。。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一级代理,需要可以直接联系QQ:1013795740 ...

直接采购的不符合要求,故自己试着做一个实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那两种电机都没有用过,但是这样固定的话应该要保持两边电机一起运动还要速度一样,这样的话会不会 ...

两个电机不是一起运动,一个运动的时候,另一个作为负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封闭空间?
这样不好打表,就不好校正导轨平行度了,最好能掏空若干处方便调节
不知道2块红色的块怎么 ...

这样安装导轨的平行度可以通过移动工作台的方法校正。本来是想用这种方法的,但就一直调不好。2个红色块是安装在导轨的滑块上,1、3导轨固定在蓝色的底板上。

网友(2018-05-14):
零件加工精度做高一点,以导轨2面为基准来调两根导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一直调不好,很可能就是零件精度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