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T型齿和圆弧齿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8-02-23):
请教各位社友 “同步带T型齿和圆弧齿” 什么情况下该选择哪种?

网友:
梯形齿吗,有标准的名词为什么要自创名词

网友:
根据齿形的不同,同步齿形带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梯形齿同步带,另一种是圆弧齿同步带。
1)梯形齿应力集中在齿根部位,当小带轮直径较小时,将使梯形齿同步带的齿形变形,影响与带轮齿的啮合,易产生噪声和振动,这对于速度较高的主传动来说是很不利的。因此,梯形齿同步带在数控机床特别是加工中心的主传动中很少使用,一般仅在转速不高的运动传动或小功率传动的动力传动中使用。
2)圆弧齿同步齿形带克服了梯形齿同步带的缺点,均化了应力,改善了啮合。
因此,在加工中心上,无论是主传动还是伺服进给传动,当需要用带传动时,总是优先考虑采用圆弧齿同步齿形带。

网友(点评):
受教,之前都没有研究过优缺点。

网友:
影响同步带传动精度的主要因素是梯形齿同步带多边形的边长, 梯形齿同步带传动中齿顶不与带轮槽接触, 带齿构成直边产生多边形效应, 而圆弧齿同步带齿顶与齿槽接触, 部分减少圆弧齿同步带带齿形成的多边形边长, 大大降低了多边形效应, 使圆弧齿同步带传动精度、传动噪声、冲击振动小于梯形齿同步带。

网友:
梯形齿便宜,一般小厂多用
圆弧齿传动更好,不过更贵

网友:
传动精度要求高,过程平稳时选圆弧形。其它场合T形,并且T形中周节制的比较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