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载荷机器人本体结构设计

楼主(2018-02-23):
各位大神前辈,设计机器人本体结构时候,那些负载100kg以上的机器人,小臂和大臂材料一般是是铸铝还是铸铁。壁厚一般多少左右,想先大概了解一下。设计出大概了再用ansys分析变形那些。现在机器人第1 2 3 轴是不是都是电机直接接减速器输出。不需要轴承固定了吧。有大神可以给点设计的注意事项吗?分析一下经验。

网友:
1、100kg以上的一般是铸铁,至少下面几个轴肯定是,不然扛不住。
2、壁厚不是问出来的,是仿真出来的,结构不一样,壁厚就不一样。
3、这么大的负载,如果是采用电机加减速机的话,123轴一般是直连,除非是用齿轮减速机。用减速机的话,减速机自带的轴承就够强了。
4、国产机器人在大负载跟小负载都是比较弱的,有成本与技术的双重原因。减速机来说,越大跟越小都越贵。

网友:
机器人的手臂属于运动部件,应该选择重量轻、刚度大(承载后抗变形能力),且能抑制振动的材料。比如铝或铝合金或一些非金属材料。

网友:
材质都是铸铝,至于机器人得手臂机构,你可以去ABB官网上直接下载数模来用,设计都是和实物是一样得。

网友A:
如果你找不到数模,可以联系我,我这有数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找不到数模,可以联系我,我这有数模。

请教,怎么找到官方数模?在官网找了半天,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