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包馄饨机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8-02-23):
大家知道可以用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实现包馄饨的简易且机械的动作么?
需要实现舀馅——把馅输送到馄饨皮上——然后把肉和馄饨皮卷起来。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淘宝有卖饺子的,家里用,类似一个合页

网友:
一般都是仿手工饺子机,带有高变频调速功能,采用多到压面辊压面,压面效果非常优异,压出的面皮筋道;按照饺子的成形特点,采用双控双向同步定量供料原理,生产时不需另制面带只需将面团与馅料放入指定入口,开机即可自动生产出饺子。

网友:
这个恐怕不简单

网友:
我有动画,传不上来,加我邮箱索要就是LWMXX@163.COM

网友(点评):
动画一目了然,有社友已经拿到了哈

网友:
见过一段视频,好像是秦皇岛那边的,有关疏解首都功能,是一条生产线

网友:
找到了   https://v.qq.com/x/cover/i0pn10zwke1dibr/n05435nfl9w.html?

网友(点评):
这个最关键的包的动作没有,我动画就是把这表达清楚了

网友:
馄饨  饺子 饺子 馄饨 ,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A:
视频里的是包饺子。
南方的馄饨包裹方式比饺子复杂。要翻滚,还要折边粘合。
我喜欢吃馄饨,不喜欢吃饺子。我吃饺子有点吃面疙瘩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的是包饺子。
南方的馄饨包裹方式比饺子复杂。要翻滚,还要折边粘合。
我喜欢吃馄饨,不喜欢吃饺子 ...

其实包馄饨可以不要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