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器人和关节机器人在加工线上作为上下料设备的优缺点?

楼主(2018-02-23):
最近遇到一个案子,需要不同的机床组成生产线来实现一种零件的自动化加工和输送。
在此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生产线上的上下料和零件传输的设备,桁架机器人和关节机器人做比较,优缺点都有哪些?
做过相关项目的大侠们来讨论一下,从效率、刚性、成本、可靠性、占用空间、适应工件等方面给出你们的看法。

下面两张盗来的图,供不熟悉的朋友们参考:
桁架机器人:

关节机器人:

网友A:
图呢????

网友(点评):
帖子发布后,图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桁架可以考虑

网友:
机器人的选取需要看机床排布,与工件装卸位置有关

网友B:
桁架机械手安装于设备上方,完全的空中作业形式,少量的占用工厂地面空间。 关节机器人应用,是将机器 人固定于地面,这样,就使得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受限,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工作。机床的排列方式较固定,这种情况不适于加工节拍长,或工序多,设备数量多的生产现场。

网友(点评):
说实话,可以把关节机器人倒挂在桁架(龙门架)上面,就不那么占空间了

网友:
桁架机器人自由度少,如果你机器人和产品取放工位差点角度,而桁架机器人上的夹手/夹爪又不方便调整的话,你会发现
六轴机器手是多么的方便啊。。。

网友(点评):
这算是关节机器人的一个优点,取放件时的灵活性好。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的产能量是否大。关节机器人可实现柔生产。

网友(点评):
产量比较大,4min一个件,中间有30个工序,每天三班倒。

网友C:
关节机器人可实现柔生产

网友:
桁架机器人便宜,负载大,输送距离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帖子发布后,图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节机器人可实现柔生产

大侠,可否讲的再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桁架机械手安装于设备上方,完全的空中作业形式,少量的占用工厂地面空间。 关节机器人应用,是将机器 人固 ...

‘大侠,可以讲讲机床的布置有什么规律或讲究吗?

网友:
桁架你只要架在机床上面就行了,而且运行轨迹就一条线比较单一也,占地面积就很小,但是关节的话如果你1对2 1对3这样,那机床只能品字型去摆,中间放关节,这样对于空间大小就有一定要求,起码要够你关节转起来嘛。

网友:
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