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刀架上安装一个砂轮机

楼主(2018-02-24):
我想在车床刀架上安装一个砂轮机磨外圆,没有尺寸要求,是否可行!

网友A:
行不行看LZ要求,砂轮机干的活不会太好!

网友B:
这比较危险,建议不要在刀架上安装,还是在中流板上面做固定板稳妥。

网友C:
电主轴+精密砂轮。会装会调的话能干出不错的活。

网友:
楼主意思是磨外圆,砂轮不转,零件转?这样的话转速够吗?

网友(点评):
倒是可以,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点评):
楼主那都是高速车床

网友:
如4楼所说,最好不要在刀架上安装,固定在机床其他地方

网友D:
把刀架小拖板拆掉做个转盘安装在中拖板上,砂轮机安装在转盘上。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E:
抛光还行,加工没实际意义。再说,车过的零件也不需要抛光。各干各的事,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磨床。

网友F:
用砂带机吧,加工单件零件比较好用,如果批量用不合适

网友G:
把刀架拆了再装,

网友H:
可以啊,好一点的可以用伺服电机,电源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砂带机吧,加工单件零件比较好用,如果批量用不合适

什么砂带机!我就把外圆见光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砂带机!我就把外圆见光

一年1-2千个!外圆50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刀架拆了再装,

不考虑拆刀架!工件外圆500-800长150-200可以选择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见光就行!也不考虑其他的!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行!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啊,好一点的可以用伺服电机,电源外接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刀架拆了再装,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看LZ要求,砂轮机干的活不会太好!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比较危险,建议不要在刀架上安装,还是在中流板上面做固定板稳妥。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主轴+精密砂轮。会装会调的话能干出不错的活。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刀架小拖板拆掉做个转盘安装在中拖板上,砂轮机安装在转盘上。不过精度不高。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光还行,加工没实际意义。再说,车过的零件也不需要抛光。各干各的事,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磨床。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样上下!在做一个砂轮护照!车床1米外夹,所加工外圆500-800长150-200比较硬HRC65外圆见光就行!分两次掉头磨,有点接刀痕没有事!一次也就2-10件活.建议一下用多大的电机,多大什么样的砂轮,是否需要联轴器,因为电机轴可能不够长!

网友(点评):
生产需要很有意义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 ...

可以买加长电机轴的,单纯表面见光的话想必磨量不大,电机没必要用大的,2千瓦以下足够,2.2千瓦也行!一定做好安全防护!我这边就用着,不过磨量更小,只用了一个120瓦的!我也做过加长杆,要保证和电机轴的同心度要好!

网友I:
我想用180瓦的,可惜当时空间有限,加上电机需要订做,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 ...

首先砂轮机的动平衡不行——影响质量。
其次(安刀架上)系统刚性不行——影响质量
还有受切削力问题,车托板山形导轨受压力,加砂轮机山形导轨受啥力——也有问题。
也有拿车床改磨床的但是需要做很多工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拆刀架,只考虑这种,设想把电机装在连接板上,然后在把电机和连接板装在刀架上,就和平时装车刀一 ...

砂轮种类繁多。

1.按所用磨料可分为普通磨料(刚玉、碳化硅等)砂轮天然磨料超硬磨料(金刚石、立方氮化硼等)砂轮;

2.按形状可分为平形砂轮、斜边砂轮、筒形砂轮、杯形砂轮、碟形砂轮等;

3.按结合剂可分为陶瓷砂轮、树脂砂轮、橡胶砂轮、金属砂轮等。砂轮特性参数主要有磨料、粘度、硬度、结合剂、形状、尺寸等。

由于砂轮通常高速下工作,因而使用前应进行回转试验(保证砂轮最高工作转速下,不会破裂)静平衡试验(防止工作时引起机床振动)。砂轮工作一段时间后,应进行修整以恢复磨削性能正确几何形状。
一定要看楼主需要磨削的零件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用180瓦的,可惜当时空间有限,加上电机需要订做,就放弃了!

电机买不到现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砂轮种类繁多。

1.按所用磨料可分为普通磨料(刚玉、碳化硅等)砂轮天然磨料超硬磨料(金刚石、立方氮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买加长电机轴的,单纯表面见光的话想必磨量不大,电机没必要用大的,2千瓦以下足够,2.2千瓦也行!一 ...

如果在数控车床上安装这个电机磨内孔,用程序走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买加长电机轴的,单纯表面见光的话想必磨量不大,电机没必要用大的,2千瓦以下足够,2.2千瓦也行!一 ...

砂轮用了多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砂轮用了多大的

电机是220v的还是380v的!工业电机都好重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机买不到现成的吗

大部分买得到,但有些得订做!当时我类似刀杆的连接板都做好了,放不上体积大一点的电动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数控车床上安装这个电机磨内孔,用程序走行吗

我用的普车,用数控的话得用程序!

网友I:
引用 楼主:
砂轮用了多大的

直径120毫米的,所以我用的电机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径120毫米的,所以我用的电机功率小!

120的砂轮磨700的外圆可以吗!砂轮多宽,电机轴都好小,有粗的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120的砂轮磨700的外圆可以吗!砂轮多宽,电机轴都好小,有粗的就好了

不合适!直径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合适!直径相差太大!

就见个光没有尺寸要求,能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部分买得到,但有些得订做!当时我类似刀杆的连接板都做好了,放不上体积大一点的电动机了!

我现在确定选用直径150,厚度100孔32的砂轮,100宽的砂轮X方向一次性到位!可以吗!电机0.75KW轴22体积150*200的!

网友K:
答案是不行,表面粗糙度就是问题,挤压式的,刀具进给太小,效率慢,圆柱度很难保证。且有接刀痕。不信你试试!为毛不用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答案是不行,表面粗糙度就是问题,挤压式的,刀具进给太小,效率慢,圆柱度很难保证。且有接刀痕。不信你试 ...

见光就行!没有1米的磨床,接刀不影响

网友(点评):
那为毛不直接车一刀,普通车床行程都一米以上

网友(点评):
说的是磨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确定选用直径150,厚度100孔32的砂轮,100宽的砂轮X方向一次性到位!可以吗!电机0.75KW轴22体积15 ...

这个没法肯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如果圆跳动很小,没准效果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没法肯定,实践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如果圆跳动很小,没准效果不错呢?

这个砂轮到时候怎么修,难道还要专门做个支架修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砂轮到时候怎么修,难道还要专门做个支架修砂轮

你们这个100厚,不好修,我的窄,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的,我有做个,抛光用,能达到0.4粗糙度。也可以控制精度。用千页轮加电机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的,我有做个,抛光用,能达到0.4粗糙度。也可以控制精度。用千页轮加电机马达

这个可以有!而且千叶轮又大又厚又轻,抛光首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