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要求灵活滑动的轴和轴套,怎么防泥沙?

楼主(2018-02-24):
如题,轴要求在轴套中灵活滑动,在自然水体中使用,水里各种粒度的泥沙都有,泥沙进入轴和轴套之间,会造成滑动不灵活甚至卡死,请问有做过此类结构的朋友吗?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泥沙?成本尽量不要太高,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A:
可以考虑把活动部分用结构把他密封起来吗!做好给一下你的结构的尺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活动部分用结构把他密封起来吗!做好给一下你的结构的尺寸出来。

是想做出密封结构,但是因为杆是要滑动的,没遇到过,一直没有思路,有思路的话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在轴套上加装油缸里面的那种Y 型密封圈吧,双层结构,然后杆用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轴套上加装油缸里面的那种Y 型密封圈吧,双层结构,然后杆用不锈钢的,

请问加密封圈后对轴和轴套的公差配合有要求吗?

网友C:
要转动不?
滑动少的话搞个风琴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转动不?
滑动少的话搞个风琴行不?

无转动要求,也不限制转动,请问风琴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转动要求,也不限制转动,请问风琴是什么?

网友D:
可以咨询一下易格斯,这种在木工机械上有木屑一样用,也有水下应用,耐脏污。

楼主:
好的,谢谢!我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咨询一下易格斯,这种在木工机械上有木屑一样用,也有水下应用,耐脏污。

非常感谢,百度了一下,感觉可行,打算买两个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咨询一下易格斯,这种在木工机械上有木屑一样用,也有水下应用,耐脏污。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亲自用过?想了解一下它与轴之间的摩擦力怎么样,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做出密封结构,但是因为杆是要滑动的,没遇到过,一直没有思路,有思路的话还请指教一下,谢谢!

波纹管。可以伸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亲自用过?想了解一下它与轴之间的摩擦力怎么样,大不大?

你可以咨询易格斯的工程师,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都是有实际使用经验的,把你的使用条件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咨询易格斯的工程师,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都是有实际使用经验的,把你的使用条件说清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可以伸缩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