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0.0 环形阵列了一圈组件,可是约束没跟着阵列!

楼主(2018-02-24):
难道那一圈组件的约束我还要一个个的重新约束?

网上也没搜到解决办法

请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是这样吗?我随手拿了个气缸阵列
虽然没有约束,但是你看自由度显示为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我随手拿了个气缸阵列
虽然没有约束,但是你看自由度显示为0啊

兄台也是这个命令阵列的吗?
图中红色的是最开始添加的组件,只有旋转自由度,
但是其他阵列出来的都可以移动。
哪里操作的不对呢?NX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也是这个命令阵列的吗?
图中红色的是最开始添加的组件,只有旋转自由度,
但是其他阵列出来的都可 ...

不好意思,我是NX11.0
我没有其他特别设置,就是用的你这个命令界面。。。
顺便说一下,之前我用NX8的时候也是零件能够移动,没有任何约束,我也是很烦恼,不过NX11.0用了没这个问题后我就不管了

网友(点评):
看样必须升级了 O(∩_∩)O哈哈~

网友:
你们容易带到没朋友

网友B:
装配参数化阵列,移动主组件其它跟着一起动,移出主组件其它组件随便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参数化阵列,移动主组件其它跟着一起动,移出主组件其它组件随便移动。

用参考阵列,提示:所选组件没有受到有效特征实例的约束

啥意思呢?

网友:
你选的是阵列的组件,它的约束依附在主组件下,由主组件统一管理,主组件动阵列的组件跟着一起移动。

网友:
你选的布局是参考必须在建模中有过阵列约束,在装配阵列中才能参考原来实列约束。如果原来没有约束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