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度的名义尺寸

楼主(2018-02-24):
各位大侠,要求A基准所在的平面,平面度要求为8级精度。请问是图上标的0.008呢,还是 0.025呢? 球大侠帮忙指正。

网友A:
看看附图的定义,然后查8级精度等级的x形位公差表。

网友:
俺滴理解0.025

网友:
应是0.025,对于平面度应按其表面的较长一侧或圆表面的直径选择。

网友(点评):
长的是基准,短的是被测要素,抛开圆环的话,肯定就是直径了, 没异议,但是现在是圆环,从加工的角度讲,圆环要比原平面容易保证吧?

网友:
平面度还有基准,真长见识。
明明都贴出平面度的定义了,还继续胡说的,真:@

网友:
查8级精度的要求,手册上写的是多少就标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附图的定义,然后查8级精度等级的x形位公差表。

大侠, 我不是不知道平面度的意思, 只是对于平面度的名义尺寸有些模糊, 换句话说 名义尺寸是7的话 就是0.008 , 名义尺寸是84的话就是0.025

网友:
环状的公称尺寸,我觉得还是按最外面的直径来查找把

网友(点评):
要是最外面的直径就是0.0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不是不知道平面度的意思, 只是对于平面度的名义尺寸有些模糊, 换句话说 名义尺寸是7的话 就是 ...

最大外圆直径是多少?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按84查8级精度的形位公差

网友:
应该是0.025,平面度在大面上起限制作用。

网友:
0.025

网友:
参考设计手册去理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