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0的【装配加载选项里】没有【已保存的加载选项】

楼主(2018-02-24):
虽然设了“按保存的”,但每次进去后还要点一次。
以前的版本里面都有“已保存的加载选项”,为啥简化没了?

搜不到啊!!!

网友A:
下面是保存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保存选项吧。。。

刀锋兄的这个是NX10版吗?
我以前用的8.5版的有,10版的找不到了。

网友:
NX10   有   menu  file    options

网友:
用经典工具条里跟ug8.5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点了一下红圈里的恢复默认设置就都出来了

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