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工艺

楼主(2018-02-24):
螺纹是机械工程中常见的几何特征之一, 应用广泛。螺纹的加工工艺较多, 如基于塑性变形的滚丝与搓丝, 基于切削加工的车削、铣削、攻螺纹与套螺纹、螺纹磨削、螺纹研磨等。
一、螺纹种类
按牙型可分为三角形、梯形、矩形、锯齿形和圆弧螺纹;
按螺纹旋向可分为左旋和右旋;
按螺旋线条数可分为单线和多线;
按螺纹母体形状分为圆柱和圆锥等。

二、螺纹的要素
螺纹包括五个要素:牙型、公称直径、线数、螺距(或导程)、旋向。

1. 牙型
在通过螺纹轴线的剖面区域上,螺纹的轮廓形状称为牙型。有三角形、梯形、锯齿形、圆弧和矩形等牙型。

2. 直径
螺纹有大径(d、D)、中径(d2、D2)、小径(d1、D1),在表示螺纹时采用的是公称直径,公称直径是代表螺纹尺寸的直径。
普通螺纹的公称直径就是大径。

3. 线数
沿一条螺旋线形成的螺纹称为单线螺纹,沿轴向等距分布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螺旋线形成的螺纹称为多线螺纹。

4. 螺距和导程
螺距(p)是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导程(ph)是同一条螺旋线上的相邻两牙在中径线上对应两点间的轴向距离。
单线螺纹时,导程=螺距;多线螺纹时,导程=螺距×线数。

5. 旋向
顺时针旋转时旋入的螺纹称为右旋螺纹;
逆时针旋转时旋入的螺纹称为左旋螺纹。

三、螺纹加工
用螺纹加工工具加工各种内、外螺纹的方法。
1螺纹切削
一般指用成形刀具或磨具在工件上加工螺纹的方法,主要有车削、铣削、攻丝套丝磨削、研磨和旋风切削等。车削、铣削和磨削螺纹时,工件每转一转,机床的传动链保证车刀、铣刀或砂轮沿工件轴向准确而均匀地移动一个导程。在攻丝或套丝时,刀具(丝锥或板牙)与工件作相对旋转运动,并由先形成的螺纹沟槽引导着刀具(或工件)作轴向移动。
2螺纹车削
在车床上车削螺纹可采用成形车刀或螺纹梳刀(见螺纹加工工具)。用成形车刀车削螺纹,由于刀具结构简单,是单件和小批生产螺纹工件的常用方法;用螺纹梳刀车削螺纹,生产效率高,但刀具结构复杂,只适于中、大批量生产中车削细牙的短螺纹工件。普通车床车削梯形螺纹的螺距精度一般只能达到8~9级(JB2886-81,下同);在专门化的螺纹车床上加工螺纹,生产率或精度可显著提高。
3螺纹铣削
主要用于在螺纹磨床上加工淬硬工件的精密螺纹,按砂轮截面形状不同分单线砂轮和多线砂轮磨削两种。单线砂轮磨削能达到的螺距精度为5~6级,表面粗糙度为R1.25~0.08微米,砂轮修整较方便。这种方法适于磨削精密丝杠、螺纹量规、蜗杆、小批量的螺纹工件和铲磨精密滚刀。多线砂轮磨削又分纵磨法和切入磨法两种。纵磨法的砂轮宽度小于被磨螺纹长度,砂轮纵向移动一次或数次行程即可把螺纹磨到最后尺寸。切入磨法的砂轮宽度大于被磨螺纹长度,砂轮径向切入工件表面,工件约转1.25转就可磨好,生产率较高,但精度稍低,砂轮修整比较复杂。切入磨法适于铲磨批量较大的丝锥和磨削某些紧固用的螺纹。

网友:
请问内螺纹和外螺纹可以直接铸造成型么?做出来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铸造的螺纹不多见吧,一般都是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