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布置与形位公差的设计

楼主(2018-02-24):
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中,比如:一端固定,一端游动,轴上有两个台阶安装轴承,那么两个外圆的同心度如何设计,轴承座上的内孔同心度如何设计?跪求工艺大神指导下工艺,并讲解下同心度形位公差的标注参考。

网友A:
安装轴承位置的2个外圆面φ35j6和φ45j6的同轴度分别按直径d为35和45,公差等级为6级选取。轴承座内圆孔的公差等级值选取类似。

标注同轴度公差时在φ35j6的尺寸标注线外标出基准A,然后在φ45j6外圆尺寸线外标出同轴度公差。语言描述不清,给你补个图吧。随手勾了个草图,其他细节不用看,只看这个安装轴承的位置即可。

注意:轴上安装轴承位置的外圆面公差按基孔制;轴承座上的内圆孔公差按基轴制。

网友:
1、当两支点距离较大或轴中间有负载时可用球面滚子轴承;
2、当结构允许时可在浮动端设计调整环节。

网友:
想学的彻底还是要从机械设计上入手

网友:
看你的要求了
试试软件的公差分析

楼主:
我想要知道的是同心度参考数据来源,设定同心度数值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轴承位置的2个外圆面φ35j6和φ45j6的同轴度分别按直径d为35和45,公差等级为6级选取。轴承座内圆孔的公 ...

我想要知道的是同心度参考数据来源,设定同心度数值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B:
一般都是以固定端为基准标注,然后另一端标准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以固定端为基准标注,然后另一端标准同心度。

同心度的数值是如何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