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选型及推荐

楼主(2018-02-24):
各位:
      新年好!
      客户需要都分切后的产品边角料进行收集处理,也希望采用收卷的方式进行。
我想应该使用力矩电机比较好,目前已知条件如下:
现有设备的收卷张力为:4N米
开始收卷的最小直径为:80mm
收卷结束时的最大直径:450mm
边角料的宽度为:15mm

我过去没有使用过力矩电机,请大家给个建议,选多大的电机及减速机,有什么好的国产品牌推荐。
感谢!

网友:
收卷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力矩电机一般都要配角度传感器,多用伺服或变频驱动,成本较高。
如果转速变化大,还是建议用传统结构——电动机+液力偶合+减速机方式

网友:
可以搭配减速器使用

楼主:
是的,应该要配减速机使用,
有谁用过呀

网友A:
支持国货,

https://uland.taobao.com/sem/tbsearch?refpid=mm_26632258_3504122_32538762&keyword=%E6%AD%A5%E8%BF%9B%E7%94%B5%E6%9C%BA&clk1=ca9235d72a0efba8b8621aff665c967c&upsid=ca9235d72a0efba8b8621aff665c967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国货,

https://uland.taobao.com/sem/tbsearch?refpid=mm_26632258_3504122_32538762&keyword=%E6% ...

谢谢!
打开你的链接,都是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一类我也没遇到过,有谁了解,麻烦解答下,学习学习

网友:
建议楼主按如下表格计算选型: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

网友:
还是找样本,或是到网站看看,
http://www.jinlikj.cn/support/yljchoose.php
推荐一个

网友(点评):
张力大概是多少,机组的速度是多少这个和选型有关

网友:
一般用磁粉离合器就行,要求高的就加传感器和伺服电机

网友:
不知LZ收的啥东西,首先张力4NM单位不是对的,如果是薄板只有宽度15不行还要有板厚,这样就有张力了,应是公斤。大小径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机组车速,这样才能参照选择电机

网友:
&

不知LZ收的啥东西,首先张力4NM单位不是对的,如果是薄板只有宽度15不行,还要有板厚,这样就有张力了,应是公斤。大小径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机组车速,这样才能参照选择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打开你的链接,都是步进电机

不用客气,网络选型,其实我也不是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