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笔记本有时用来画三维,怎样的配置比较合适

楼主(2018-02-24):
你们有没有打开过3000个零件的装配,公司的电脑打开都很卡(可能是加密的原因)。想买个笔记本,希望有可以打开这样的装配的能力。你们有打开这么多的装配的经验吗?需要怎样的配置。

网友:
500个零件就很卡的路过

网友A:
看钱说话吧, 建议固态硬盘,速度快,如果经济有限,可以固态+机械硬盘;其它的尽量顶配吧,必定三维比较耗脑。

网友:
看你们公司给你的预算

网友B:
3000个零件 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好像CATIA,好一点,SW就会很卡了,

网友C:
买个高配的工作站吧

网友:
别用笔记本画图。。你就是上工作站都没用,打开大图还是卡。。
非要画图,固态+高内存+CPU

网友:
以前没见过工作站,后来有机会接触了一下,真的是很好啊,建议试一下

网友D:
显卡建议2个G,内存建议8个G。

网友:
我用的是dell precision M4800

网友:
普通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个零件 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好像CATIA,好一点,SW就会很卡了,

s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高配的工作站吧

太奢华了,买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建议2个G,内存建议8个G。

买了一台i5-7300HQ/8G/1T+128G SSD/GTX 1050ti 4G独显

网友E:
显卡要好,内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卡要好,内存要大。

GTX 1050ti,游戏显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GTX 1050ti,游戏显卡。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用绘图的显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绘图的显卡呢?

买的时候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台i5-7300HQ/8G/1T+128G SSD/GTX 1050ti 4G独显

How much?
现在运行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钱说话吧, 建议固态硬盘,速度快,如果经济有限,可以固态+机械硬盘;其它的尽量顶配吧,必定三维比较耗 ...

我台式机也是固态+机械硬盘;固态用来启动,如果全固态,第一太贵,第二一旦故障,数据都没法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