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螺柱最多能拧多少次,螺纹会被破坏

楼主(2018-02-24):
俗话说的好,无事不登三宝殿。如今有事来了。
现需要设计一个纯铜螺柱M8,总长度50mm,螺纹长度11mm.导电用,要求可以达到1万次锁附。就是这个1万次被难住了。
问题:1. 纯铜螺纹一般可以承受最多多少次的锁附(安装和拆卸?)而保证螺牙不会滑丝或被破坏。
          2. 如果材料更换为黄铜或者其他铜合金,锁附次数能否提高?提高多少?
各位大师畅所欲言,感谢。

补充内容 (2018-2-24 16:37):
具体的使用情况就是:螺柱需要经常的拆下来和拧上去,想知道一般都能拧多少次,螺柱就废了。

网友:
难,忘记了,这个要去问老师了,

网友:
铜螺柱导电用,各种材质的铜合金差别很大
纯铜的导电率100以上,铬青铜80左右,铍铜50左右,黄铜更低,铝青铜10左右
机械性能依次由低到高大体是    纯铜-铬青铜-黄铜-铍铜和铝青铜

网友A:
不了解具体工作情况,锁附次数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具体工作情况,锁附次数不是很了解

工况很简单,就是这个螺柱需要经常的拆下来和拧上去。问能拧多少次?

网友:
为什么不在铜螺柱外镶套处理呢?这个还要根据工况决定。具体请楼主上图吧

网友:
关键是拧紧力的大小,要是每次有力矩扳手拧紧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实验的

网友(点评):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要拧紧力变态大,保证一次就拧坏。

网友:
螺栓拧紧力矩见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联结件是铜等有色金属,应根据铜等有色金属的强度选择螺栓的拧紧力矩,否则拧紧力矩过大,压伤联结件;拧紧力矩过小,联结件未被压紧。

网友:
导电用,锁附力矩不大,要求可以达到1万次锁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纯铜   抗拉强度 300多mpa
铬青铜 抗拉强度 400多mpa
黄铜    不同牌号抗拉强度不等,差别较大
铍铜和铝青铜    抗拉强度 最高将近1000mpa
耐磨性 铝青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