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设计问题,设计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8-02-24):
同步带设计,如图所示,皮带5M的,现在这种布置,问题挺大。

各位朋友,能看出来问题在哪里么?

胀紧是有的,如图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张紧,又不好添加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张紧,又不好添加张紧?

有胀紧。的,我补充了。

网友B:
主动带轮没有挡边吗,张紧轮是偏心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动带轮没有挡边吗,张紧轮是偏心轴吗

主动轮没有挡边,从动才有。胀紧是偏心的。

网友C:
你是实际使用中出问题了,还是出的题目?

网友D:
同步带传动用得挺多,但是没有见过用偏心轮去涨紧得,为什么这样干?有什么优势?

网友E:
看这个结构像是电机驱动丝杠,我们买的伺服模组一般没有张紧也没有问题。张紧是偏心的这样是不是会使同步带循环松紧,反而不好。

网友F:
张紧轮过小,并且在外面,影响同步带寿命

网友:
同步带用胀紧么?达到图上的状态同步带早就报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实际使用中出问题了,还是出的题目?

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传动用得挺多,但是没有见过用偏心轮去涨紧得,为什么这样干?有什么优势?

缩小空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结构像是电机驱动丝杠,我们买的伺服模组一般没有张紧也没有问题。张紧是偏心的这样是不是会使同步带 ...

伺服模组里也有调节  胀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张紧轮过小,并且在外面,影响同步带寿命

已经考虑过了,同供货商研究过。寿命有影响,在接受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