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红色铁棒怎么折弯成白色的形状

楼主(2018-02-24):
(图片)

网友:
在弯管机上调?

网友:
为何不是弯一半焊接起来

网友:
直接折弯呗,附加工视频:http://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3685020951116670592

网友:
楼主是想说在solidwork里怎么折弯的,似乎有个叫啥的模块?

网友:
如果是实际加工的话,那就还有一个辊子配合它的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弯管模具配上弯管机加工出来。

网友:
分直线段和两个半圆,然后再组焊起来。我只用弯管的专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