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链轮是标准件吗

楼主(2018-02-24):
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请教大侠,有没有相关资料。最好有二维资料

麻烦了

网友A:
一看就是非标的,自己测绘画一个吧。

网友B:
测绘一下,看看节距和滚子直径大概多少,求出链号。剩下的就简单了。最简单的测绘方法,拿张白纸,把链轮按在纸上描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非标的,自己测绘画一个吧。

可能到最后也只能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绘一下,看看节距和滚子直径大概多少,求出链号。剩下的就简单了。最简单的测绘方法,拿张白纸,把链轮按 ...

链轮齿已经磨损了,描边肯定不行,纠结的就是齿形怎么画。。。

网友:
我画链轮都是直接在solidwork里面找的标准件,里面的日本标准里有单排双排链轮,根据齿数和链号就能直接给出三维图,实际可以直接使用,传动链轮不是输送链轮,没那么高要求。另外MDT2009也可以直接出二维图。

网友:
如果想下载链条方面的资料可以去东方特种链条厂的官网下载

网友:
一定不是标准件的

网友:
可以根据链条的节距来画

网友:
这种台阶定位式链轮,米思米有卖。

网友:
LZ要做的:1,拿手册和尺子,首先确定链子型号。然后数一数齿数,三维能生成或对照手册上的例图画。

网友:
什么时候链轮成标准件了,你家的螺栓买回来,还需要加工吗。
标准化的是链齿。

网友:
去五金市场,其实是可以找到成品卖的

网友:
齿形磨损到这情况 ,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