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程序的嵌套

楼主(2018-02-24):
请问大神,我不想让它每层缩放,想整层刀路不变,只是高度分层话该怎么弄?' h0 e: s7 Y* @1 J

如图

如图

网友:
铣削形状不要变化,增加个Z轴的尺寸变化,每次减掉一个铣削量,目前你用的是X轴的#1在变化,所以会出现每层缩放的现象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