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一天出七八十张上百张图纸的

楼主(2018-02-24):
看到一些做非标的童鞋,是一台几十万(不超过百万的单机设备)的设备吧,工程图图纸三四百张,一般两个月以内从方案设计到选型建模,出工程图,采购加工,组装调试,3个月完毕验收。标配吧,3个月一台300张图纸设备的项目,一年1200张图纸,3-4台非标设备吧。重复的不算。问题来了,一些童鞋一天能出100张左右的工程图或者完成100个零件模型建模。 这个速度感觉好快好快了
1. 非标的童鞋估计一下你每年出的工程图有1000张左右没? 你一年大概搞了几台设备?
2. 在项目中你做到过一天出100张工程图,建100个零件模型没?

网友:
标准零部件,供应商提供3D模型差不多

网友:
那是有标准的零件库,组装到一起就行,每个都画一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建模的速度跟项目的复杂程度及结构的复杂程度都有关系,

网友:
大家都来说说

网友:
正常情况是方案确立的时间长,一般三维图纸400张零件图的,要至少2个星期才能搞完,2维图纸一般是小装配图和零件图一起的话,一天30张左右,零件图纸一般是50到80张,不能太复杂的,大型装配体一般是一天一张

网友:
一天时间出100张工程图,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非常简单的零件图还凑活。100个零件建模,这个看是什么样的零件?零件建模这个没有标准。如果用三维软件做那种钢结构建模,一天可能好几百个零件都出来了。

网友:
我的能力是达不到的。

当然,像通用的某些非标图纸,仅标个坐标,貌似熟了也能出个百张左右。。

当然这种图,完全没有逻辑性,互换性很差的。

网友:
给你一线,工期几个月,你出图能有几个月,一年你不能干一条线吧,

网友:
修改标准件,也是很烦的,改名称也不一定有效。

网友:
   我很久之前面试,面试我的人问我一天能出多少张图纸,我没明确回答,我只说看图纸的复杂程度。然后他所20-30张,我说这个不一定。如果都是些简单的 不需要标注公差的可能会出很多。如果复杂的就不好说了。然后他说他们现在的工作人员一天可以出70-80张图纸,有时候多的时候 可以出到100张以上,我很惊讶。然后我没有面试成功。我觉得他根本不懂机械。
   后来我做了一段钣金加工,很巧合的接到了他们公司的订单,我明白了,他所谓的图纸,就是类似钣金图纸,基本没有公差要求,而且是模型展开下料,很多孔位 孔尺寸 不需要那么详细 只需要标明折弯长度角度,给折弯就可以了。如果模型做好了,仅仅出图纸这种图纸,一天出100张没什么问题的。
   我感觉出图时间应该和结构设计放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能一天内建模100个并且出图纸。那么他做的东西一定非常简单或者重复性特别强,基本不需要思考。
   我感觉非标设计,出图纸还是比较快的,难点在设计结构,和选购没使用过的外购件上,因为未使用过所以有些特性不好确定,配套东西就不好确定。

网友A:
机械设计,不是计件制的活儿。

再说,你在想数的东西,是可数的东西吗?

常有人问我:一天喝多少酒?

我说:有时半斤不到,有时高兴了,十几瓶都有。

网友:
我们UG专门做了制图插件,方便提高制图效率,但我也最大出50张图一天,特别是大的那种机架,一张图要2到3个小时,所以我们都是出图的时候互相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不是计件制的活儿。

再说,你在想数的东西,是可数的东西吗?

大神酒量厉害啊,应该不怕应酬了吧。

网友(点评):
做过市场营销的,怕应酬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一根主轴或一个最简单的箱体的工程图, 不用思考,不用查资料,不间断地点鼠标,标注完全部尺寸、公差,技术要求, 填完标题栏所有内容,自己检查一遍,再在规定路径下保存,没有20分钟也是完成不了的。一天一百张图,应该大部分借用成熟设计,恐怕除了标题栏的内容根据项目修改外,别的啥也没动。

网友:
这个问题就跟有人说自己一年看500本到1000本书一样。。。

网友:
请各位把机械设计与零件出图区分开来,把机械工程师与拆画零件图工区分开来。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以数量计算

网友:
曾经的极限一天出过80多张图纸,是单纯的出图纸。当时是想试试最多能出多少。特意选了个周末,没人打扰。

网友:
不可能的,除非是形状极其简单的东西,不考虑公差,不计算尺寸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