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加工求教

楼主(2018-02-24):
求教车个盲孔,材料是20CrMnTi的,现在打的孔在13左右,深度68.5,最里面直径在14.8,中间还有段16.5长,直径在15.95,最外面是段直径25深度在21.5的孔,现在的问题在最里面的14.8的孔,镗孔的时候铁屑挤刀片,根本镗不了,用14.5的U转,做了30个左右把U转搞断了,真心求教大神们,怎么搞

网友A:
1、用镗刀的话,一定要选用带内冷的刀具,冷却液压力也要大,20bar以上最好
2、U钻钻孔一定要注意入头的时候要慢,入头后再加快点速度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电火花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电火花辐射。

批量数控车床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镗刀的话,一定要选用带内冷的刀具,冷却液压力也要大,20bar以上最好
2、U钻钻孔一定要注意入头的时 ...

谢谢,可以在试试

网友C:
车不锈钢盲孔也是如此经常崩刀,你这个要调个合适的参数,铁屑好排

网友:
工序分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不锈钢盲孔也是如此经常崩刀,你这个要调个合适的参数,铁屑好排

调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