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冲压自动化几大辅具应用

楼主(2018-02-24):
才刚开工,就接到一个热冲压模具得项目,这不,要把下面得资料扒出来探讨探讨了

    热冲压工艺的特殊性,自动化辅具在热冲压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辅具设计的好坏决定着生产的稳定性,甚至成为自动化生产及节拍提升的瓶颈。热冲压自动化辅具包含拆垛端拾器、上料端拾器、取件端拾器、激光切割支具、抛丸挂具。

  面对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节能减排已经成了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趋势,通过使用高强度板热冲压生产制造技术,同时实现车体轻量化和碰撞安全性,成了近年来汽车制造业研究的热点。热冲压技术国内起步较晚,一直处于在各大学或研究院等研究单位试验阶段,但随着汽车企业的介入,热冲压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热冲压工艺已经应用到汽车生产制造工业,并且实现批量化生产。自动化辅具作为热冲压生产的一部分,其结构设计对产品质量和生产的保证有着决定性作用。

拆垛端拾器
  热冲压成形生产线的拆垛端拾器由骨架、电气元件、安装组件组成。结构与冷冲压自动化生产线基本相同,同样采用吸盘吸取板料。冷冲压线板料多为方料,端拾器骨架及吸盘为规则阵列布置,实现不同料的通用;而热冲压件基本为A柱、B柱等,不规则料较多,且一般为细长件,吸盘一般随形布置,一列即可,通用具有局限性。
冷冲压拆垛端拾器示意
热冲压拆垛端拾器示意

  热冲压线拆垛端拾器为实现不同制件间通用,在骨架设计上,将吸盘固定结构设计为可前、后、左、右移动式,吸盘可在横梁上左右移动,横梁可在主梁上前后移动,以适用不同形状、不同尺寸的板料。
1、主梁    2、横梁    3、吸盘    4、料片

上料端拾器
  热冲压生产中,由于加热后的钢板处于高温状态,无法用吸盘抓取,故其上料端拾器上采用特定制作的夹持器(气缸带动夹钳)。热冲压生产线的上料端拾器由骨架、电气元件、夹钳、防护板及安装组件组成。此部分是热冲压线最关键的工位,需保证板料抓取位置精确性及稳定性。根据料片形状复杂程度,可采用不同的结构设计。
  形状规则简单的板料,如方形料、梯形料,可采用一个气缸带动多个夹钳形式,如图2-1所示。此方式可保证夹钳动作的一致性,减少气缸使用,降低制作成本。但需注意夹钳的运动方向与加热炉送料辊子的角度。在工艺设计阶段,需考虑生产中板料的抓取方向,平行送料辊抓取为最佳状态;如θ过大,夹钳打开、夹紧与送料辊有干涉风险。
  运用此种形式,夹钳结构分连接和夹持两部,夹持部分可前后调节,使一个气缸上多个夹钳根据料片轮廓小范围调整至最佳位置。
1、旋转横梁  2、连接部分  3、夹持部分

  实际生产中,热冲压件多为A柱、B柱等内加强件,板料形状多弧形不规则料,此时一般设计一个气缸带动一个夹钳,夹钳根据料片轮廓布置,在允许范围内,还可根据料边曲线法线方向设置角度,不受其他夹钳限制,可实现板料的最佳夹持状态。
独立夹钳布置及结构示意
取件端拾器
  热冲压成形生产线的拆垛端拾器由骨架、电气元件及安装组件组成。加热后板料经模具压制和保压冷却后,温度降至200℃左右,此时仍不能用普通胶质吸盘取件。一般设计为永磁吸盘。端拾器重量与自动化生产节拍成反比,故设计时除骨架主结构保证刚度,其他部分均减重设计。

激光切割支具
  热冲压成形后,板料成为半成品。因制件材料机械性能较高,无法通过模具加工,故需采用激光切割进行制件修边冲孔,激光切割支具是支撑和定位制件、保证切割制件精度和稳定性的辅助工装,由骨架、支撑定位结构、夹紧单元、电气元件及安装组件组成。

  目前普遍使用的为旋转工作台式激光切割设备,制件切割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烟尘,设备有废料输送及排烟尘系统,支具结构设计中,支撑、定位等安装面尽量做小,留有漏空保证上下通气流。如安装面为一整块BASE板,则设计上留出空间开孔。
  对于制件的支撑、定位结构,因制件成型后与产品数模存在一定差别,且热冲压工艺制件型面特征一般较为简单,如只依靠型面定位,制件稳定性差,切割后制件一致性不能保证。这种问题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改进:
  ①设计明显的特征,如凸点、凹包等。因热冲压是在板料加热后压制成型,故凹包等明显特征在成型后表面会有缺陷,减薄率较大,故特征一般设置在工艺补充区域,激光切割将此部分去除。
  ②设计定位工艺孔。采用定位孔可精确定位制件,是最为理想的定位方式。

  此定位孔设计位置需遵循以下三方面原则:
  ①为保证激光切割制件精度,成型工序同样使用此定位孔定位,需考虑定位孔设置位置及形式不影响上料;
  ②如设置在产品区外部,不能降低原材料利用率;
    ③设置在成型过程中不走料区域,孔无变形,保证精确性。

网友A:
热冲压真没见过,里面介绍的内容闻所未闻,谢谢LZ介绍

将吸盘固定结构设计为可前、后、左、右移动式,吸盘可在横梁上左右移动,这个冷冲压也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冲压真没见过,里面介绍的内容闻所未闻,谢谢LZ介绍

将吸盘固定结构设计为可前、后、左、右移动式,吸 ...

兄台客气了,最近项目的材质是高强度钢板B410LA,薄厚1.6毫米,不用热冲成型不了。

网友:
热冲压多数用22MnB5材料

网友(2018-03-31):
做这个行业有5年了,热成型在08年就进入国内,我司主要做工装夹具,楼主的款式一般是本特勒结构,也有爱璞特的,有需要的联系我。
国内几条重要的热冲压生产线盘点~
        1977年,瑞典Plannja公司开发了热冲压技术,并申请专利;1984年,萨博汽车成为第一家采用硬钢硼化钢的汽车制造商。中国的热冲压成形从2000年开始发展,起始时多半从国外引进。目前全世界共有200条以上的热冲压生产线,中国地区已至少有80多条热冲压生产线。

热冲压生产线!中国力量!
1.  2005年6月,德国本特勒集团在中国的投资的第二家子企业,本特勒长瑞汽车系统长春有限公司成立。AP&T为长春本特勒设计制造了第一条热冲压生产线,采用西门子840D的独特控制系统,结合了内高压成形工艺。该生产线具有年产34万辆份轿车热成型保险杠骨架系列产品。该生产线于2006年下半年投产,开始生产热冲压件。
2.  2007下半年,上海汇众本特勒有限公司引入瑞典AP&T的热冲压生产线开始生产。该生产线是一模两件。

3.  2008年10月,麦格纳卡斯马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安亭设立新厂,建成了一条热冲压生产线,用于轻型结构的成型。基本是一模三件,A柱和B柱为一模四件。

4.  2008年11月,西班牙海斯坦普汽车组件(昆山)有限公司,从德国舒勒进口了一条热冲压线,主要生产车身结构件和底盘部件及总成,为奔驰、通用、福特、大众等汽车制造企业供应零部件。压机典型结构为一机双模,出料可以2片,3片,4片组合。武汉3条及东莞4条产线成立,2017年重庆1条产线成立

5.  2007年年底,上海宝钢热冲压零部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从瑞典AP&T公司引进两条热冲压生产线。2008年上半年,建成了以研发为主兼顾小批量生产的第一条热冲压产线。2009年9月,第二条热冲压产线建成投产。

6.  2008年,长春伟孚特(VAFT)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开展了高强度钢板热成形技术、装备与工艺的综合研究,建立了热冲压高强度钢板在成形过程中的热- 力- 相变多物理场耦合本构理论和动力显式弹塑性大变形有限元算法,并在国内率先自主设计、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热成形加热炉系统和模具冷却装备系统。
7.  2011年,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成功开发了国内首条电动伺服压力机热成形实验线。
8.2012年,凌云兵器集团采购了APT公司2条产线,一条在上海,一条在涿州,2014年,采用韩国的箱式炉产线在烟台投产,2017年重庆产线成立1条
9.  2013年4月,芜湖本特勒浦项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德国本特勒和韩国浦项联合投资企业)为奇瑞配套生产的M16/A4热成型件成功下线。
10.  2013年6月,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成型公司投资建设的热成型冲压线整线进行批量生产,首批为神龙汽车公司新车型生产热成型冲压件。该生产线主要设备有西班牙法格的压机、德国施瓦茨加热炉、拆垛台车、ABB机器人、端识器、激光切割机等。

11.2013年7月,海斯坦普项目产品全部内销于佛山的南海大众(包括奥迪)、深圳的长安标致雪铁龙以及本田。

12.2013年,山东大王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套高强度钢板热冲压成形自动化生产装备投产。该装备对普通锰硼钢进行热冲压处理,可使其抗拉强度由300-500兆帕提高到1500-1800兆帕,生产的热冲压成形件——轿车用的中通道,一分钟能产3件。

13.2013年10月,湖北永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国内首条热冲压生产线投产。
14.2013年佛山华翔汽车模具采购的APT技术产线1条投产。2017年在天津及青岛各一条产线投产
15.2013年重庆至信集团热成型产线1条产线成立,采用的本特勒技术
16.2014年,长城汽车引进的瑞典APT自动化热冲压生产线投产。用以生产汽车高强度结构件。
17.中钢于2011年12月推动筹组「热冲压研发联盟」结合国内相关设备厂商及学研单位,于2014年1月与台商英利公司合作成立宏利汽车部件公司,分别于台湾屏东、中国长春同步建厂,并于2015年底完工投产。
18.2016年3月,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超高强度汽车结构件热冲压技术和装备生产线”在东风天汽模公司完成安装调试,交付使用。
19.2014年4月,屹丰集团在宁波4条产线投产,同年2条产线在上海本部投产,南京1条投产。2016年,湘潭国家高新区的生产基地的两条热冲压生产线中的一条完成了安装和调试,正式投产。计划采购产线24条产线。
20.2015年,博汇汽车集团采购的APT产线投产。
17.2016年4月,重庆宝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一期超高强钢汽车零部件热冲压成型项目,设计年生产热成型件4900 吨。
18.2016年5月,苏州普莱斯勒1200T热冲压生产线投产,这条生产是围绕加热炉的技术创新,其核心专利是自动进料系统、加热稳定系统和自动出料系统,加热炉采用双边双出的多层箱式加热模式。

▲苏州普莱斯勒1200T热冲压生产线
19.2016年9月,宝钢国际柳州宝钢“汽车零配件热成型项目”竣工投产。
20.2016年11月,河钢唐钢的1500兆帕级热冲压成型钢顺利下线。
21.其他已经投产的热冲压成型线企业包括武钢研究院、赛科利、长春北特、长安星乔、重庆大江、一汽、天津顺达、天津宇傲、上海汇众、无锡奇昊等。

网友B(2018-10-18):
兄弟公司什么名字,怎么联系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B:
兄弟公司什么名字,怎么联系

上海川辰机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于,13641921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