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用的卡簧,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8-02-24):
最近要做一个设计,需要将卡簧装进工件里面,需要做到自动化装配。
所以想做一个卡簧抓手,再利用气缸完成自动安装。
但是抓手上要做一个类似卡簧钳的东西,进行一个向内收缩的力。
我想询问一下,这个抓手上,凸出来的两块为了收缩卡簧的部分,怎样和气缸控制在一起啊?  或者说怎样才能让它们做到收缩啊

网友A:
将卡簧钳后端人手握住的两个臂分别与气缸和气缸活塞连接。气缸活塞退回,卡簧钳口闭合,气缸活塞伸出,卡簧钳口张开。

网友:
貌似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卡簧钳后端人手握住的两个臂分别与气缸和气缸活塞连接。气缸活塞退回,卡簧钳口闭合,气缸活塞伸出,卡簧 ...

请问您觉得伸出的这两个臂,需要什么方面的要求吗

网友:
直接用气动的夹爪开闭不行么。

网友B: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吧。

的确,工具是死的,可用他的人,可是极其高级的动物--有着视觉、自我判断、自我纠正力度和方向等等能力,加上人有着极其灵活的很多关节。

比如,机械上,就找那两个眼,是个不小的工程。

如果,把方案想到不用卡簧钳的方向,整套单元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可靠快速。

卡簧钳的作用是什么?无非就是改变卡簧的外径或内经而已。

因为人的手,是肉做的,怕疼怕伤怕掉肉,可坚硬无知觉的金属,就是不怕这些。

于是,只能用钳子而人的手不敢做的事儿,比如不敢用多根手指抓小卡簧外圈直径的事儿,三根铁棍就能轻松做到。

如果楼主亲手装过很多卡簧,就会知道冲压出来的卡簧,外观特征不像电脑中的模型那么规整,用钳子夹住后,也很难保证卡簧的轴向指向。

机械设计,不只是做出那么动作就行,更要把实际工况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100分之1不到的意外考虑周全,并在设计中体现出如何解决这些意外。

机械设计,先要解决的是:理解和了解原料或工件。

看似很熟悉的卡簧,真的很熟悉吗?

网友(点评):
大神分析的 太透彻了 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是大侠在授人以渔啊

网友:
你可以根据卡簧钳的机构设计一个连杆机构,气缸做为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吧。

的确,工具是死的,可用他的人,可是极其高级的动 ...

——如果,把方案想到不用卡簧钳的方向,整套单元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可靠快速。

这个思路最精彩!

网友:
先评估你的数量再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孔用卡簧是比较好实现自动化的,轴用卡簧要看情况了。但自动化不是人工的工具加上动力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吧。

的确,工具是死的,可用他的人,可是极其高级的动 ...

应该多多听听大师的指导。

网友(点评):
不要老想着卡口钳,这不是方向。换下思路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卡簧的形态可不是都一样的,就算平时手动用卡簧钳取卡簧都不是每次成功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做自动化,稳定性方面应该难度不小。手动装都不容易装的

网友:
方向都是错的

网友C: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下面是我以前作过的简图

网友D:
可以参考气动剪刀的结构,只需要把前面的剪刀换成卡环钳的形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气动剪刀的结构,只需要把前面的剪刀换成卡环钳的形式就行了。

类似这种结构,只要通上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下面是我以前作过的简图

嗯,这就类似于气动剪刀的结构

网友:
这个很难

网友:
外卡都是直接压进行去。

内卡也可向这方面努力。

反正我做过

网友:
感觉有点难度,卡簧槽比较窄,怎样对准,万一没有完全卡入槽里咋办

网友:
卡簧难找位置吧,不过只要资金足,做出来还是没啥问题的。我想的结构有点复杂了,就不显摆了。

网友:
卡簧还有一种装配方式_压装。如果你这种方式实现自动化感觉不太靠谱 ,感觉比较难卡到位

网友:
上过卡圈的人都知道,首先要把卡圈夹起来,夹稳,至少都要几公斤的力,然后放到槽子里,放好,最后用钳子靠一下,才能保证安装好!
前面看了很多高手的想法,最后都离不开一个气缸,气缸稳定性怎么解决,力的大小怎么控制,稍微哪里不对卡圈就前功尽弃了。
一开始我在想可不可以用一个套筒结构,螺旋的,有点类似于螺旋护罩的那种,通过电机丝杆的力将卡圈压紧,然后送到孔里再通过推杆压进去完成安装,最后想了想还是不现实,孔的大小不一致怎么搞,槽子没有台阶怎么把卡圈压进去,而且不同的卡圈需要的力也不同,大到几十公斤都有。
这个问题要实现自动化真的很难,但是世上无难事,总有解决的办法!
不过一个项目在实施初期应该考虑它的目的,背景,可行性,成本和预计收益等等,就这个项目,我在想真的有必要吗?就算做出来了效果一定好吗?也许效率还没有人工来得快,一个熟练的装配工人上一个卡圈也就几秒钟,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
说了这么多,最后祝愿楼主能成功攻破难题,若言语有过激之处,还请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吧。

的确,工具是死的,可用他的人,可是极其高级的动 ...

厉害 学到了

网友:
方案不要用卡簧钳,做一个带导向角度的套桶 放到产品里 在把卡簧切到套桶里 再把卡簧压到卡簧槽里

网友:
卡簧的自动装配 我门给做过好几种了

网友(点评):
那就分享一下嘛

网友E:
自动化设计完全可以解决,工业照相机定位,气缸或油缸手指夹爪加紧或松开。夹紧力要做实验确定

网友:
要实现自动化装配卡簧,请问你的卡簧来料是怎样的?散装?供料机构供料?震动盘?卡簧装入工件孔内,可以使用伺服夹爪实现。希望能帮上你忙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如此。

网友(点评):
我有个疑问,卡簧这样进去到套筒的一瞬间,卡簧前端可能会斜着掉下去,这样会导致卡料,楼主生产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异常或者卡机

网友(点评):
如果你问的是刚送卡簧到压头时会斜,那么加个磁铁即可.. 有这样的情况,大多被压头下压时给纠过来了.很少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吧。

的确,工具是死的,可用他的人,可是极其高级的动 ...

卡簧大小不一,开口大小怎么控制?并且不稳定,崩了怎么解决?归根到底如何自动化  大婶有什么高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您中间的过渡孔是锥孔么?一段的孔径和孔相同?压得冲头直径大小也是和下端的轴承大小相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您中间的过渡孔是锥孔么?一段的孔径和孔相同?压得冲头直径大小也是和下端的轴承大小相同么?

1、锥孔,热处理后磨光内孔;
2、锥孔小端略小于待装配的孔径(轴承外径);
3、冲头大小满足大于挡圈内径小于待装配孔内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到自动化,不只是在手动工具上加动力那么简单吧。

的确,工具是死的,可用他的人,可是极其高级的动 ...

大神,分析好透彻,卡簧实际使用中确实会发生不少变形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学习了,锥度孔控制收缩,直接压下去,然后弹开;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1、锥孔,热处理后磨光内孔;
2、锥孔小端略小于待装配的孔径(轴承外径);
3、冲头大小满足大于挡圈 ...

多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如果我说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大概相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吹牛,但我的想法大概真的是这样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穿芯轴不知道能不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这种结构适合小卡簧,大卡簧很难靠锥度使卡簧缩小压进去。

网友:
左右旋螺纹,

网友:
视觉加上连杆气缸吧

网友:
30楼给的方案很到位

网友:
做个导套可不可以?然后用气缸压卡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化设计完全可以解决,工业照相机定位,气缸或油缸手指夹爪加紧或松开。夹紧力要做实验确定

你这个方法太贵了。有财力当然可以用昂贵的方法,但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要考虑成本问题。不是每个自动化都要向工业相机和机械人看齐才叫自动化。

网友(点评):
估计切肉片都想用视觉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请问您这种方式,他上料需要怎么送进去,能简单讲讲吗。 我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熟的方案了,对于孔用卡簧装配。已经在生产中使用,比人工快多了。如同楼上几位说的,给你个动画,思路即 ...

您好,关于您给的那个孔用卡簧的锥形孔的安装方式,真的非常感谢。是很棒的建议。 如果方便的话,您能简单讲讲这个上料的方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关于您给的那个孔用卡簧的锥形孔的安装方式,真的非常感谢。是很棒的建议。 如果方便的话,您能简 ...

叠很多层,中间悬空轴穿过,卡簧用中间轴导向,靠自重落料,下方气缸推料,一次推一个,回位时重力落一个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叠很多层,中间悬空轴穿过,卡簧用中间轴导向,靠自重落料,下方气缸推料,一次推一个,回位时重力落一个 ...

是大致这个样子吗。  我还想问您两个问题
1.利用冲头压的话,在储料的地方应该不需要再要求导向了吧?
2.重力落下来后,气缸退料,是要做一个喇叭口那样的吗?感觉送过去。。掉不下来呀。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大致这个样子吗。  我还想问您两个问题
1.利用冲头压的话,在储料的地方应该不需要再要求导向了吧?
...

前面我说的有轴有悬空,轴是用来穿卡簧的,悬空距离就是用来控制只能掉下来一片卡簧及推走一片卡簧。推料板厚度,就只有一片卡簧的厚度。卡簧需要一个流道,在两侧对它进行垂直方向的限位(防卡推料时卡簧跳起)
简单说,你这一串卡簧装上去后,能掉下来一片进入流道,掉下来的一片没被推走前,它自身就阻挡上面的再向下掉。接着推料板向前,推走,推料板自身又阻止上面的掉下来。送料后推料板回退,让出悬空轴下面的空间,又能掉一片下来。

没找到合适的,网上找了个图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我说的有轴有悬空,轴是用来穿卡簧的,悬空距离就是用来控制只能掉下来一片卡簧及推走一片卡簧。推料 ...

首先感谢大神为我讲解这一段,这个我能理解了,上面我放的那两个图里第一个应该就是大概您说的这个意思。
我想问问,就是推料板载着当前的 待安装的卡簧前进的时候,因为推料板需要把这个卡簧送到冲头下,锥形套筒之内
1.推料板的厚度您说 就是卡簧的厚度,是因为要退进冲头下压的地方,所以不能太厚是吗?
2.推料板和卡簧一起进去之后,是利用里面的磁铁吗?还是怎样将料留下,推料板退出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为我讲解这一段,这个我能理解了,上面我放的那两个图里第一个应该就是大概您说的这个意思。 ...

1、推料板厚度等于卡簧厚度:是因为,料板推料时,要从落料间隙处通过,同时也起到阻挡上面料掉来的的作用。
2、推料板,只能推不能拉。推送进锥度套时,送到位即可回退,卡簧不会跟着回退的。即使位置略有偏差(不能过大),也会在压杆下压时自动纠正。磁铁的作用,只防止极个别的卡簧,送料完成后,位置倾斜,导致下压时出现异常(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料板厚度等于卡簧厚度:是因为,料板推料时,要从落料间隙处通过,同时也起到阻挡上面料掉来的的作 ...

对不起啊....我比较笨。   为什么卡簧不会跟着回退啊。。

网友:
确实,对卡簧孔定位问题才是关键,收缩卡簧可选的的机构挺多倒是不难

网友:
做个锥套做导向,直接用气缸将卡簧压进入应该比较好实现。

楼主(2018-03-26):
引用 网友F:
1、推料板厚度等于卡簧厚度:是因为,料板推料时,要从落料间隙处通过,同时也起到阻挡上面料掉来的的作 ...

大神,我想再问2个问题,还请您在闲暇之余能为我解答一下。
1.您所说的,我基本都能理解。就一点,为什么推料板载着卡簧,从落料间隙进入后,回退时,卡簧不会跟着回退啊。
2.那个套筒的话,是分上和下两个部分吗? 还有这个套筒的底部应该是要和零件有配合的吧,要保证在压的时候的稳定性,是不是在设计套筒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网友F:
1、推料推料,干嘛要载着?载着就需要取下来了才不会回退。推料,不是拉料,不是载料。
2、分为上下两部分,加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料推料,干嘛要载着?载着就需要取下来了才不会回退。推料,不是拉料,不是载料。
2、分为上下两部分 ...

难怪我一直不能理解大神您说的意思。   因为我一直理解成下面图这个意思(推料板半身凹下去一块,然后经过叠在一起的卡簧的时候,会掉下来一块,这样就变成掉下来的卡簧在那个凹坑里面,就像运载着这个卡簧一样)
1.但是看您的说的样子,好像是推料板只是在侧面推这个卡簧吗? 卡簧不在推料板上面的是吗,只是侧面接触的推力吗
2.套筒分成上下两部分,他们是靠螺钉连接的吗? 在压装的时候,稳定性够吗?

网友:
这样能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料推料,干嘛要载着?载着就需要取下来了才不会回退。推料,不是拉料,不是载料。
2、分为上下两部分 ...

您好,我还想问您点小问题。
在压的时候,如果上面是利用阻尼气缸的话,这个弹簧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吗。
我个人理解是,这边您装弹簧的目的是在回的时候,是利用弹簧回的吗?
能否讲讲这个弹簧的用处?

网友(点评):
回退时用的。用气缸的话,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料推料,干嘛要载着?载着就需要取下来了才不会回退。推料,不是拉料,不是载料。
2、分为上下两部分 ...

1.如果用气缸不用加弹簧的话,那弹簧上面的垫片,包括螺母是不是都可以去掉了。
2.弹簧和冲头之间灰色的部分,是类似弹簧座的作用吗?

网友:
提供个思路,可以考虑把卡簧网一个V形面推,使得卡簧收缩后,再从端面将卡簧往孔里推一下即可。

网友:
发一套自动压装推力杆卡簧的自动工装(套图)
http://www.cmiw.cn/thread-363551-1-1.html

不要做卡孔的工具,用一个锥面压下时收缩即可。

网友:
不一定非得要用到卡簧钳吧,能不能有另外的方式,比如说直接做一个圆筒,将卡簧沿着圆筒推至指定位置

网友H:
我们这C扣就是用这种锥形压的,目前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C扣就是用这种锥形压的,目前很稳定!

能看下具体的方式吗?

网友:
看到这么多想法,真是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料推料,干嘛要载着?载着就需要取下来了才不会回退。推料,不是拉料,不是载料。
2、分为上下两部分 ...

您好,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C扣就是用这种锥形压的,目前很稳定!

你好,请问压装卡簧,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
是用电缸带的,压力没有具体的数值,但是很好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下具体的方式吗?

我们那不让带手机,所以暂时没有具体的图片

网友:
楼主棒棒的,分享很有用。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楼主真厉害。

楼主:
请问冲头压装卡簧的时候,若卡簧从外径d 28.4mm →27.8mm  变形量 0.6mm   需要多大的力啊?  应该要根据这个选择气缸吧?  还是说用液压增力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推料推料,干嘛要载着?载着就需要取下来了才不会回退。推料,不是拉料,不是载料。
2、分为上下两部分 ...

您好,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当卡簧上料从间隙处推进去的时候,套筒上下两份由螺钉连接,冲头+套筒为一个整体,那么在上下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旋转?
就是说落料间隙处会转到别的地方。
如果我全部打穿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转到一个位置,卡簧上料的时候 碰到连接的螺钉了?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图,当卡簧上料从间隙处推进去的时候,套筒上下两份由螺钉连接,冲头+套 ...

既然有转向的可能,那么你考虑下如何防止就可以了啊。
我那个动画,只是个原理,具体在实际时,还应灵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有转向的可能,那么你考虑下如何防止就可以了啊。
我那个动画,只是个原理,具体在实际时,还应灵活 ...

我想在冲头和套筒连接那里加一个键和键槽,但是这样会不会不容易加工啊?

楼主(2018-06-01):
真心很感谢各位的帮助    暂告一段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