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使用寿命短的原因

楼主(2018-02-25):
某液压系统,工作压力18MPa,电机转速1500rpm,液压泵为A4VSO180DR,液压泵至于油箱侧面,且油箱的位置高于液压泵,系统温度44℃,采用脂肪酸酯液压油。力士乐原装泵的使用寿命仅为8-9个月,国产仿制的泵寿命更短。请大家帮忙分析,液压泵寿命短的原因。谢谢!

网友:
你说的系统温度44℃是运行温度吧?这个系统运行温度应该没有问题,你说的液压泵的寿命只有八九个月,现在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啥?还是哪个地方坏了,不能正常运转呢?最好把问题说具体,说详细。

楼主:
损坏的实物暂时还没有看到,备件修复单位反映,使用8-9个月的泵送修时,几乎没有任何修复价值。个人估计应该是磨损严重。补充一句,油样分析结果显示,系统的污染度为NAS6级。所有人对这个现象都感到很奇怪,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网友:
具体的问题现象是什么?压力异常,还是有噪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损坏的实物暂时还没有看到,备件修复单位反映,使用8-9个月的泵送修时,几乎没有任何修复价值。个人估计应 ...

什么叫没有任何修复价值?是轴承坏了?轴的刚度强度不足?壳体腐蚀等等?您这样提问题,大家摸不着头脑,也没法回答你,也给不出您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办法。

楼主:
所谓没有修复价值,是指解体检查发现,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需要更换新品备件,才能达到液压泵的原始设计技术指标。
A4VSO是力士乐的知名产品,最高压力为350bar,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200rpm(针对180排量的泵),力士乐一年不知要卖多少台,无需怀疑设计和制造问题。对于液压泵,这个工况是很普通的工况。在这种工况下,即使每天24小时连续运转,液压泵连续使用几年才是正常的。而且下机的液压泵,通常只需要清洗,更换密封,就能继续再次使用。个人想了解,对于这个现象,大家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没有任何修复价值?是轴承坏了?轴的刚度强度不足?壳体腐蚀等等?您这样提问题,大家摸不着头脑, ...

有谁听说过,液压泵的泵轴刚度不够?也许本人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听说过,液压泵的泵轴刚度不够?也许本人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

我是举个例子说你提的问题不具体、不明确,没法下手。你随便怎么理解。

网友:
系统设计有问题的嫌疑比较大。

补充内容 (2018-2-25 22:24):
1.是否检查过液压油的含水量。2.检查系统运行时油箱液下降情况。3.检查回油箱管路是否有大量气泡产生。

补充内容 (2018-2-25 22:25):
2.检查液面下降。

补充内容 (2018-2-26 09:56):
检查油箱回油口和泵进油口位置是否合理,油箱内部隔板设计是否正确。

网友:
没有修复价值了,也就是说泵油量严重下跌?,启动时有干摩擦吗?结构怎么样啊?

网友:
油箱位置高于液压泵,会不会油箱下的污染物进了泵里面,毕竟大多数液压故障都是油液污染造成的

网友B:
进口的液压泵的磨损分为初期磨损,正常磨损,异常磨损三个阶段。泵在运行中的相对运动的三对摩擦副(静压轴承关系)零件之间的磨损,使零件间的缝隙增大,泵内泄漏量随之增多,油温也相应升高。泵软寿命是从初期磨合期到稳定使用阶段进而到疲劳剥落期阶段(剧烈磨损阶段)。这三个阶段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液压介质的清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口的液压泵的磨损分为初期磨损,正常磨损,异常磨损三个阶段。泵在运行中的相对运动的三对摩擦副(静压轴 ...

他这个系统温升在正常合理范围,液压油清洁度虽然分析结果是NAS6级,但是,还是怀疑液压油被脏污污染所致。另外,虽然液压泵是优质品牌产品,但是也不能排除装配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在使用工况恶劣时暴露出来的情况。这只能是个例,碰巧你遇到这台倒霉的泵。我以前也用到一知名品牌的液压泵,使用工况正常,系统参数也在液压泵的设计参数范围内,但就是运行不正常,厂家来人怎么修都修不好,只能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