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画这样的螺旋线呢

楼主(2018-02-25):
拉直了是45度。用“螺旋线”画不了啊,没有角度这个

网友:
螺旋线拉直了都是直线来着。。。。

那45度嘛。。。。。嗯嗯,不是这样说的。

网友A:
这个45度按我理解是螺距等于圆周长,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感觉你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走向谐星了

网友:
我画过60度的螺旋槽,圆柱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45度按我理解是螺距等于圆周长,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等于周长吧,呵呵呵呵

网友(点评):
严重差评。上学不仔细,放学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B:
直径10,螺距10*3.1415.
圆周长等于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10,螺距10*3.1415.
圆周长等于螺距。

真相。感谢

网友:
UG有个命令是直接创建螺纹线的,SW咋没有呢?

网友:
学习了圆周长=螺距

网友:
智狼野心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