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法兰无油衬套如何快速安装

楼主(2018-02-25):
如下图中的带法兰无油衬套,四个圆周安装孔。
标准上使用的螺栓较小,是M5的。还因为与座的配合是m6紧配合。所以安装时常发生两个零件的孔错位情况,紧配合实在是不好调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进行快速装配。中批量装配程度。

网友:
既然有四个孔,就做一个扳手,一头卡主3个孔,长力臂调整衬套位置呗。

网友A:
是自动装配还是人工装配?能否在装入座之前调整好轴套的位置?

网友:
楼上说的对,做专用扳手。

网友:
订货时法兰弄偏儿!定位压入,或者压入工具上带定位销

网友:
安装板上M5螺孔内预先拧入两个M5紧定螺钉导向,然后将衬套手工边压入边调整,到位后,再拧入两个M5螺钉紧固,起出导向螺钉,拧入紧固螺钉。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简单些,用4的内六角扳手作临时导向。小办法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装配还是人工装配?能否在装入座之前调整好轴套的位置?

现在上量了,计划往自动装配上靠。最次也做个转盘,像轴承一样,批量压入。

网友:
专用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