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自动印胶机的

楼主(2018-02-25):
       在布或者松紧上面用丝印框、胶浆、油墨印图案的机器,有没有同行,请教个问题:由于走台80m,台面不平整,印刷效果不好,怎么解决台面不平整的问题?  印油墨还好。印硅胶时,由于台面不平,印出来的字会出现孔或者坑之类的。
       80m长1.8m宽的台不可能做的很平整(平面度可能要0.5mm左右印刷效果才好),就算做平整了,后面也可能变形,因为上面不仅有自动印胶机,还有烘箱。我们台面是用木板先打好水平,再刮耐高温油漆的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做过这个,在印刷头上想办法,还是在台面想办法,我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指点一二

网友:
我感觉你的设计方案有问题哦。但是现在改的话应该损失很大。你能否用印刷部分不动。而被印产品滚动,到固定地方进行印刷。

网友:
有需要导轨,丝杆找我,一级代理

网友A:
丝印机,我还以为是胶印机呢,这么大的丝印机,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机,我还以为是胶印机呢,这么大的丝印机,厉害了

  印硅胶的

网友:
广东省东莞市巴博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自动化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备和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及销售。技术的研发与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自动化设备维护及软件的升级。通讯插件、五金及LED电子产品。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五金,白色家电,电器、电子元件,微动开关,连接器产品的制造生产中,涉及网络,通讯,电子电器,轻工、化工、汽车电子、医疗电子、医疗器械等相关行业。
  公司产品涵盖:全自动铆钉机,全自动开关插座组装测试机,网络接口(圆针、扁针类)成型组装机,汽车连接器组装成型机,白色家电类连接器组装成型机,变压器 EP系列全自动CCD检测包装机,变压器EE系列全自动CCD检测包装机,弹簧预压测试机,灭弧罩系列组装机,USB系列组装测试机,开关插座系列全自动攻牙、锁螺丝机。
  公司地址:东莞市石碣镇唐洪村蟠桃路唐洪第二工业区3号四楼
  工厂地址:东莞市石碣镇西南村丽景花园C区三巷5号6号
  公司电话:0769-33539538
  服务热线:180-2905-3715(邱先生) /186-6402-0807(廖先生)
              www                  .babosiauto                    .com

网友B:
印刷头可以做成柔性接触,带预压力的,另外平整度就是你的机架没做好,装配也没调好,刚性不够!

楼主(2018-06-25):
引用 网友B:
印刷头可以做成柔性接触,带预压力的,另外平整度就是你的机架没做好,装配也没调好,刚性不够!

80米的机架很难做平,平面度要求高,预压力试过,效果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