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钳的铬钒钢能和不锈钢焊接吗?

楼主(2018-02-26):
大力钳的铬钒钢能和不锈钢焊接吗?大力钳上印着Cr-V查了下叫铬钒钢,合金工具钢,另外问下。铬钒钢和普通的45号钢是不是不能焊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是外行,但实际情况是看你要做上面用,如果没大要求肯定能焊在一起,但是科学的性能就不知道了

网友:
焊接是能焊接,主要是怎么保证焊接之后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外行,但实际情况是看你要做上面用,如果没大要求肯定能焊在一起,但是科学的性能就不知道了

谢谢,焊上试试。要求承受的力不太大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下金属胶黏剂,高强度的金属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焊接可以焊接  强度不高

网友(2021-10-28):
都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