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泵最大扭矩计算

楼主(2018-02-26):
已知排量25ml/r。压力20MPa。转速2500r/min,计算最大扭矩,有两个公式,第一个是排量(ml/r)乘压力(MPa),再除以2π,得出来79.6,第二个在以上基础再除以个机械效率,得出来96.67,应该取哪一个....

网友:
实际扭矩应该把效率考虑进去。

网友:
你那看的这公式?1.20MPa是工作压力还是额定压力?
2.工作效率手册上是有推荐的,去看看。

网友:
楼主提出的是叶片泵?每转排量25ml,泄压压力20MPa,转速2500r/m,电机直联的一台工作泵。
本人以为不用考虑机械损失,选一台质量好一点直流电机即可,毕竟很少达到最大压力。

网友:
泵的效率随压力和转速变化,要看工作点的,最大扭矩是否要用到原动机的过载,应根据具体工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