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能对机械臂整合或开发下棋软件的创客团队

楼主(2018-02-26):
让机械臂做到下象棋 围棋 和五子棋,自动收棋和下棋,诚聘创客团队。有意者请跟帖回复

网友:
控制谁做

网友:
你这个项目比较大,在你这个项目中机械臂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视觉系统是一个输入窗口。
由视觉系统获得的图像来计算棋手双方的输赢步骤与变化,计算出当前步骤在整个布局中赢的百分率。
系统算法在于人工智能方面,结合大数据,搞一个象Alphago一样的系统------不容易!
人员配置也样当高端,前期成本不会太低。
收获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达到理想状态的;团队磨合也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

网友A:
要有视觉输入系统、控制系统、执行系统。放台触摸显示器,视觉输入系统、执行系统机械臂就都可以省略了。

网友:
有现成的机器人吧,YAMAHA,四川科技馆里就有,还有拧魔方的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视觉输入系统、控制系统、执行系统。放台触摸显示器,视觉输入系统、执行系统机械臂就都可以省略了。

或许不一定非要视觉系统,棋盘可以给反馈信号,数字信号就行

网友:
做成不难,用处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