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圆柱面上扫描图中分割槽

楼主(2018-02-26):
如图怎么在圆柱画出分割槽。

网友:
包覆-倒角

网友:
画线投影到圆柱曲面, 命令里选法向绘图面; 然后用扫描命令,定义截面,扫出。

网友:
看图片已经有槽了

网友:
画个草图,然后拉伸切除

网友:
同楼上所诉

楼主:
已经搞定了包覆命令里面的蚀雕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