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共和国给西门子代工的mdexx牌的一个变压器加整流模块电源

楼主(2018-02-26):
TB2LkKAXJknBKNjSZKPXXX6OF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TB2YOG4XQUmBKNjSZFOXXab2X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这个是一个没用过的电源,这个电源一般能用在什么设备上呢,本人不是电工,这些参数看不懂。

网友:
接近4kw的三相变压器,输出24v150-180A,对应不同的允许温升,31桩头是负,32桩头是正,就这些,价值看重量咯

网友:
应该是低压主轴的电源吧!
4KW功率干啥都行了!
图片没有看清楚,有没有直流整形滤波电路不清楚,电源精度从参数上无法得知!也请谨慎使用!

网友:
表示真心不是学电的

网友:
输入500V或400V三相交流电源,输出24V 150A--180A 对应不同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