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片那个方向进给最合适?

楼主(2018-02-26):
如图,锯片是用来切断铝棒,现在看同行设备发现切除进给方式有两种:①如图1方式,电机带动丝杠,锯片水平切割铝棒    ②如图2方式,旋转臂带动丝杠做旋转运动从而切割铝棒。   请问这两种方式那种方式用来锯切铝棒比较好?

网友A:
见过铝冶炼厂用方式2,检修换片方便。

网友:
看着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切割片更适合型材切割,实心棒料锯合适。

网友B:
上下进给就挺好,注意控制进给速度,可以延长切割片的寿命

网友C:
一般从常规结构来看,摆动的简单,适合精度较低的,直线的可适合精度高的

网友D:
切割片感觉更适合均密的材料,带中空或者型材持续进给容易出现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片感觉更适合均密的材料,带中空或者型材持续进给容易出现攒动

这个分析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从常规结构来看,摆动的简单,适合精度较低的,直线的可适合精度高的

摆动定位没那么好,可能会容易抖动,直线刚性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进给就挺好,注意控制进给速度,可以延长切割片的寿命

进给速度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铝冶炼厂用方式2,检修换片方便。

1也挺方便的,松几颗螺丝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给速度多少比较合适

进给速率就要根据活的材质和大小来定了,没法详细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