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铁锅吹上了天

楼主(2018-02-26):
你真相信它优于现代工艺生产的锅吗?在两者售价差不多的前提下。
还说什么“每个锅要打 36 000  下”。首先这36000是个象征性说法。其次人工的捶打,和机器捶打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以前小时候炒菜的锅确实是自己打出来的

网友(点评):
所以炒的菜香喷喷

网友(点评):
那个时候食物缺乏,吃什么不香??

网友(点评):
那时候铁锅多数是铸的吧,铜锅才是打的

网友:
现代的碾压工艺完胜。效率和质量

网友:
家庭用的铁锅觉得厚度控制在1毫米厚内较好.30厘米的锅约在6-800克左右.较轻省力.成本10元以内.外部做一下表面处理,里面不要涂,镀层.

网友:
太便宜的锅不好,网上看有用化工原料的铁桶打锅的,里面重金属超标

楼主:
铁锅是锻造工艺,怎么把本帖挪到“铸造”里了?

网友:
我买过32cm的铁锅,重量是重,锅是很好。现代工艺质量控制更好。
没必要追求手工制品。

网友A:
知道啥叫“千锤百炼”不?
现代工艺,一次冲压成型,形状一样,但是材料本身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
我爷爷是铁匠,从小就听着“叮当叮当”的声音长大,之前家里的炒锅都是自己打的,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三万六千锤,但是锅里的锤印是比较明显的。
自己打的锅,首先特点就是沉,其次是寿命长。那时候农村刚有那种冲压成型的锅,用不了几年就烂了。俺家的到现在还在用,已经20多年了,不过已经退居二线了,现在不在老家也用的少了。
自己打的锅没有电视中那么玄乎的做到不沾,只是比买的要“抗烧”,受热均匀,不会一不注意就把锅烧的通红。

网友:
科技带动发展,只不过是越来越追求质感;跟你买机制和手工的饰品一个道理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日本那些什么寿司之神,米饭之神,其实不也就是这么一会事吗,包装一下,挽救一个没落的产业,也算是产业升级的一种吧。非要讲清楚这个锅究竟有什么好处,这就没意思了,人家玩的是情怀,非要谈技术。。太煞风景了。

网友:
当年在国企,厂里有什么好的材料就会搞来做家里用的东西,搞冷作的拿一个圆形不锈钢板用一种圆头的铁锤(好像叫窝鱼,专门用来延展板料的)在一个凹型铁锭上一锤一锤的延展成一个锅,那真的要敲几万锤,不像用压机上下模一挤就一个锅了,那是一点一点慢慢变形而成的。那时考冷作还有一个题就是:拿一块铁板用锤子敲一个凹,你用铁锤一锤一锤延展最后回复成一块平板

网友:
以前打锅属于冷作,给饭店有专人打的

网友:
过去铁锅分百姓家用铸铁的,尺寸叫“印”。家有多少口人卖几“印”的锅。是安在灶台上的没有耳朵的和在炉子上烧菜的有耳朵的两种。是铸造方法制成的,也叫生铁锅。
厨师用的炒菜的东北大勺,是带把。南方厨师用的是带耳的。是“熟”铁制作的。是利用用“熟”铁延展性手工敲打出来的。边薄底厚做菜时锅里面温度均匀。但是手工制作费工费时价格高,过去只有搞专业的人才会去买它。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百姓生活提高,很多家庭都没了生铁锅。铝锅、不锈钢锅、搪瓷锅等等各种。大勺就出现了一种用钢板冲压的了,冲压大勺的制作是一个拉伸过程,边厚底薄,这是这种锅一个最大缺点,温度不均,还容易烧漏。但是这种锅价格低所以百姓们都买。但是真正的大厨还是要买那种手工制作的锅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啥叫“千锤百炼”不?
现代工艺,一次冲压成型,形状一样,但是材料本身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
我爷爷 ...

铁锅再耐用,也有个极限。。。
所以老外设计的锅用不锈钢。。。极端的情况还有中间夹铜提高整体导热效果的(老外纪录片里看到的)
原材料是板材,通过若干次拉深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啥叫“千锤百炼”不?
现代工艺,一次冲压成型,形状一样,但是材料本身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
我爷爷 ...

你只看到了现代工艺的“一次冲压”,可在这次冲压之前,钢材已经反复轧制过了。否则,钢材没有韧性,不可能冲压的!所以你说“材料内部的结构完全不同”,是站不住脚的。

网友B:
手工捶打和机器捶打肯定有区别,感觉就好像机器也能炒菜,但是味道肯定有差别。
如果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机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胜过手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捶打和机器捶打肯定有区别,感觉就好像机器也能炒菜,但是味道肯定有差别。
如果是可以量化的指标,机 ...

捶打就是捶打,只要力量、次数相同,有什么区别?
要说区别,就是一个省力,一个费力;一个能成本低质量稳定,另一个反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捶打就是捶打,只要力量、次数相同,有什么区别?
要说区别,就是一个省力,一个费力;一个能成本低质量 ...

还有角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角度呢

力是矢量,本身就包含了角度了。

网友:
章丘本地人都纷纷否定了所谓的章丘铁锅是什么狗屁传统的说法,不少章丘老人表示活了这一把年纪,知道章丘铁匠,却第一次听说什么章丘铁锅。而且这个章丘铁锅在2014才注册的,哪来的百年传承。
这季舌尖中国尽整些妖娥子,各位还是直接无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