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分模提示无法将曲面缝合在一起,请指点

楼主(2018-02-26):
olidworks2014分模提示无法将曲面缝合在一起,请指点

网友:
无法指点

网友:
你这是缝合吗,明明特征命令叫切割啊

网友A:
UG也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公差设置得精度太高了,你把0.02改为0.1,即可解决此问题。

楼主(2018-12-01):
引用 网友A:
UG也会经常遇到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公差设置得精度太高了,你把0.02改为0.1,即可解决此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