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的图,如何修改?

楼主(2018-02-26):
网上下载的,这个如何修改?
那个螺母要去掉。

想拉伸、布尔都不行。

网友:
试试用曲面里的,删除面功能。

网友A:
拉伸就可以了,你说不行的话,除非你的草图和模型有相切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就可以了,你说不行的话,除非你的草图和模型有相切的位置

果然可以,之前操作有误

网友:
你可以用要去掉螺母得那个面造型做出一个切割面来,然后用分割体得命令,使用你自己做得切割面把它分成两个体,再用去参数得命令把他们去参,最后就能把 不需要得螺母给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