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2016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2-26):
跪求大佬,

网友:
solidworks字库里缺少改字体,在网上下载字库,复制黏贴进去。

网友:
2016.2017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按说SP0以上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重新下载安装,如果实在不行,网上下载字体放到指定位置即可。很简单,如果不会,百度有教程。

网友:
插件没有安装完全。

网友:
下载arial字体安装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按提示框办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8-03-31):
缺少字体,下载个安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