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洋仪器设备316L材料表面处理?

楼主(2018-02-26):
求助:海洋仪器设备316L材料表面处理? 采用钝化之后,颜色发白,不美观,请问一下采用什么表面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
316L钝化后发白,应该是过酸洗导致的,楼主的酸洗工艺是强酸吧,弱酸酸洗钝化的话,基本上接近于不锈钢原来的本色,不发白。

网友:
316的直接人工打磨抛光不做任何处理都可以了

网友:
316不锈钢管常用的表面处理技术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①表面本色白化处理;②表面镜面光亮处理;③表面着色处理。

网友:
你需要的表面处理只是需要变颜色吗?还是有其他功能性的要求?

网友(2018-09-20):
楼主问题结局了吗?我公司有相关技术大幅度提升316耐蚀性,联系QQ9221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