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望有大神能知道轴承的型号

楼主(2018-02-26):
测绘1个筒状零件,筒的内部有1个轴承,我戳出轴承时只将轴承内圈戳出来了。已知轴承外径7mm,内径4mm,轴承里面的旋转部分是滚子。轴承厚度大概可能是5.3左右,外圈没办法弄出来,只能根据测量的高度差,可能不对。
希望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轴承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补充一下:掉出来的滚子直径1.5左右,高度3.2左右

网友:
外圈估计你测的不对,不知道你在什么场合用,是RZ还是ZZ(相对于大型结构),这个是有讲究的。这么小的我没选过,见过不少,都是ZZ的。看看是不是F624的,登录查轴承网看看,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我的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支持,外径7出入太大,17还差不多。F624外径13

网友(点评):
但这个是球轴承。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可能,没外圈。

网友:
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内径和外径有一个配套即可。

网友:
外径7mm,内径4mm,单边1.5mm的量中间还有滚子,你这外径差的有点多吧。

网友:
应该是微型轴承吧,查查轴承样本看看

楼主:
找了大量的资料,猜测应该是INA4*7的单向滚针轴承。
可是厚度还有点对不上。。。。没有完整的轴承,只有一点轴承残骸好头痛。
还是谢谢诸位大侠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大量的资料,猜测应该是INA4*7的单向滚针轴承。
可是厚度还有点对不上。。。。没有完整的轴承,只 ...

滚子还是滚针?这个可以查到的,按我给你的轴查询网,可以直接查到微型轴承的型号。

网友:
你的测量可能有问题,滚针直径都1.5mm了,分布一圈后内外径差都达到了3mm,所以你说外径7mm内径4mm很可能是测量的轴承 外圈的内圆直径和内圈外圆直径
或者这是一个滚针和保持架组件轴承,没有内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