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负压系统压强

楼主(2018-02-26):
当闸板开合分别为50%,25%,和100%时压力表读数多少。

网友A:
管道直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直径是多少?

20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mm

长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呢?

因为是系统,合算长度4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系统,合算长度4米左右。

简单计算全开时管道中的风速可达111米/秒。太高了,管道损失太大。
压力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计算全开时管道中的风速可达111米/秒。太高了,管道损失太大。
压力表的位置?

不考虑压力损失,只要最后末端的压强。压力表再最后的末端,4米处

网友:
空间一面墙壁上的风机(通常是负压风机)把室内的空气抽出部分,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时比大气压小或者说比常态压力小,此时空间的另一面(往往是安装负压风机的对面)开有进风口,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压力下,自动进入空间。因此在空间内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这种通风通常称为负压通风。

网友B:
收藏了,有空给你做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有空给你做做仿真。

用什么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