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大家看看这个机壳还能不能改进下

楼主(2018-02-26):
绿色的是电路板,端子会伸出壳体0.8mm。想了好几种,目前这种相对好安装些,不知道大家还有啥意见呢。

楼主:
顶部有个视窗,直接用三口的封条和透明亚克力链接就行了吧。

网友A:
这个箱子防护等级有多高?  有没有要求?

这个两个绿色PCB板是怎么固定的,特别是上面那一个?

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做一个外壳和一个底板两个部件。

网友B:
壳体厚度多少?如尺寸大建议加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箱子防护等级有多高?  有没有要求?

这个两个绿色PCB板是怎么固定的,特别是上面那一个?

感谢回复。1,防护等级没有要求2,用m3X25螺柱链接3,有底板和上盖的,最下面绿色的下部就是底板。因为端子两个方向上都要露出来,还得能装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体厚度多少?如尺寸大建议加加强筋。

t=1.2mm。尺寸220mX150,mmX50mm,小的

网友:
如果所设计钣金零件的尺寸大于涂装设备可通过的钣金最大尺寸,就无法采用粉末涂装,只能油漆喷涂,从而导致色差存在,降低整个机床的品味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不受力或者钣金自重小于5KG的连接螺纹孔直接在钣金件上攻丝,有较大受力要求时焊接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不受力或者钣金自重小于5KG的连接螺纹孔直接在钣金件上攻丝,有较大受力要求时焊接螺母。

底板上那四个螺母是铆上去的,因为电路板要抬高些。我本来还想 用铝合金。

网友:
壳体端子外露那里最好卷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