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车时,柱塞泵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8-02-26):
本人从事工程机械,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在启车时候,领导说让我在柱塞泵泄油口里注满液压油,想问一下,在启车之前,柱塞泵都应该注意什么。如果油箱低于柱塞泵,将柱塞泵泄油口朝下会不会对泵有影响

网友:
灌油是对的,泄油管可以斜着弯上去最高点高于泵再回油箱到液位以下

网友:
如发现液压缸速度下降或闷车时,就应该对补油泵解体检查,检查叶轮边沿是否有刮伤现象,内齿轮泵间隙是否过大。

网友:
启车之前,在泵的泄油口加油是为了防止空气从泄油口进入液压泵,引起液压泵运行不正常。泄油口与液压油箱相连,管路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