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处理

楼主(2018-02-26):
如图管接头上蓝的和红的是什么处理?

网友:
电镀,电镀有很多颜色

网友:
表面处理

网友:
是电镀,没错。

网友:
常用的电镀处理,塑料材料都可以电镀的非常漂亮,更可况金属接头。

网友:
电镀的什么?具体的工艺名称能否说下?

网友:
应该是电镀

网友:
彩色的形成方式

1.电泳涂装,可以做各种颜色
2.镀锌染色,目前可以做很多颜色
3.铝合金氧化,可以做出了白色之外的各种颜色
4.喷漆,可以做各种颜色

从照片效果来看,我更倾向于铝合金阳极氧化,成本,品质效果来看是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