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油压缓冲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8-02-26):
如何提高油压缓冲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
1. 避免偏心撞击,必要时加装偏心撞击头;
2. 避免过载撞击,有条件不选择可调式而是自缓冲式缓冲器;
3. 避免高频率撞击,情况特殊时需要选择专用高速缓冲器;
4. 工作环境(温度、酸碱度)符合要求。

网友:
5.保持活塞杆清洁。

网友:
1.经常检查油压缓冲器的防护措施是否到到位,其表面是否有明显的划痕,这样的情况对其正常的运行有着直接影响。应当注意把握油压缓冲器各项防腐措施,保证其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各种问题,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

2.需要在油压缓冲器的各个润滑见添加适量的润滑油,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大大的提高其生产效率,而且保证其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更加顺畅的灵活运用。而且对螺栓和压力表进行擦拭,避免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故障。

3.对于油压缓冲器的各个零部件进行仔细检查,尤其是螺栓或者螺丝,一旦发现其松动脱落的现象,必须要及时将其用力的拧紧,防止其在使用中出现问题。

网友:
只要不超过其负载,问题都不会太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