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螺纹和盲孔螺纹刀具怎么选择?

楼主(2018-02-26):
   近日在车间,发现有M9*1通孔的螺纹加工,  因为以前都是加工盲孔,对M9*1的丝锥产生了疑惑。请师傅们指教加工盲孔和通孔丝锥有什么区别,我要是加工通孔选择什么丝锥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除非你盲孔的螺纹较常规较深,盲孔主要是排屑不好,有些丝锥结构利于排屑更适合盲孔。

网友:
丝锥在前端有一个入头角度,不大,但是加工后会出现拧不进去的现象,所以加工通孔的话,最好是丝锥尽量钻深一点

网友A:
M9得丝锥好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9得丝锥好买吗

好买

网友B:
先说有什么疑才能帮解惑。

网友:
通孔丝锥切削锥长,寿命比较长,可以选择前排屑丝锥,盲孔丝锥切削锥一般2-3P,或者更短,看底孔深度。通孔不考虑排屑,盲孔需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有什么疑才能帮解惑。

你好,说到攻丝,想请教一下盲孔攻丝时烂牙的问题。在加工中心上机攻总是出现烂牙,后来只能上钳工手扳,但是效率低,还容易出现漏攻,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点评):
通孔攻丝的话会出现烂牙的情况吗?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盲孔攻丝的铁削没有排干净,丝锥往外退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网友:
盲孔带螺旋的排屑会好那么一点

网友:
主要还是排屑问题,盲孔使用螺旋槽丝锥比较好,直槽最好不要功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