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铝的回弹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8-02-26):
如题,有哪位大神知道镜面铝的回弹量计算方式。如果是U型模具跟哪些要素有关联?

网友:
和普通的钣金件差不多吧,主要和折弯角度,材料,厚度等有关吧,没法算,回弹靠现场经验

网友:
参考以下之前台企公司得折弯回弹控制方法:對於R角的回彈:若0.5<R/t<=1.0時,一般這種情況不放R角回彈,只放折彎角回彈;以圓弧的圓心為基點旋轉一個回彈角,再把R角延長和直線相接即可。 當R/t>1.0時,R角可放20﹪的回彈。如R2.0放回彈後變成R1.6,且應使R1.6的中性層長度等於R2.0的中性層長度,也就是說R角雖然變小了,但它包圍的角度增加了,其展開長度保持不變,且應使R1.6的前端輿原R輿直線的相切點以相切連起來,至於R後面的部分,把它移過來,在R1.6的尾端以相切的方式連起來。注意,R放回彈後,折彎角不需再放回彈。

网友:
我们这靠师傅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