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材在加工时应力如何消除?

楼主(2018-02-26):
铝合金是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类有色金属结构材料,铝合金密度低,但强度比较高,接近或超过优质钢,塑性好,可加工各种型材,具有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和抗蚀性,在航空、航天、汽车、机械制造、船舶及化学工业中大量应用。铝合金在工艺加工尤其机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大的应力变形导致尺寸超差报废,一些没有在当时变形超差的也往往在装机后产生变形导致更大的系统问题。现行的几种铝合金去应力方法包括热时效去应力、振动时效去应力、机械拉伸、装模校正及深冷复合去应力等方法。  x) y& X- `% z+ N$ l

网友:
时效消除法是降低淬火残余应力的传统方法。由于铝合金材料尤其是航空用铝合金材料对温度非常敏感,时效温度的提高,必然明显降低强度指标,使MgZn2等强化相析出过多,产生过时效现象。因此,淬火后时效处理通常在较低温度(小于200-250℃)下进行,因而影响了应力消除效果(仅为10-35%)。

网友:
铝合金在工艺加工尤其机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大的应力变形导致尺寸超差报废,一些没有在当时变形超差的也往往在装机后产生变形导致更大的系统问题。现行的几种铝合金去应力方法包括热时效去应力、振动时效去应力、机械拉伸、装模校正及深冷复合去应力等方法。

网友:
请问:见过一家厂家,ADC12压铸铝合金,毛坯压铸出来后,放加工中心加工,然后直接装配成产品了,貌似没有去应力这个环节,为什么?

网友:
最常见的还是时效处理了吧

网友(2018-04-26):
时效性是关键!

楼主:
时效处理后,如何检验铝合金构件的表面是否有裂纹?

网友:
您好,我们是经营铝合金原材料,  板材、棒材、型材、锻件,2A12、2024、5052、5083、5754、6061、6082、7050、7075各种牌号齐全,现货充足,如有需要联系15166627253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