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测量螺纹的螺距

楼主(2018-02-26):
如题

网友:
准确测量出小数点后几位很难做到,一般个精度倒是可以用螺纹样板比量一下,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网友:
标准螺纹螺距不都是常识得嘛,非标得技术好就用卡尺测吧

网友:
使用影像法可以精确测量。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干嘛,要精确到什么量级,普通的量级的一般数十个螺纹,量总长,计算,查手册,套表格,确定螺纹类型。至于其它的就没实践过,不说。

网友:
多测几个。。。

网友:
用螺纹规就可以了,用尺的话很难精准,尤其是英制螺纹

网友:
精确点的螺纹规,快速而又相对准确的话螺纹板牙。

网友:
螺距规(或叫螺纹样板、对板)

网友:
投影测量吧,然后验算一下。

网友:
牙板,牛人直接上卡尺

网友:
正常都是数10个牙,用卷尺,精度好的用卡尺,螺纹千分尺

网友:
有专门测量螺距的螺纹规,每种螺距的规格都有,可以进行比对,得出螺纹的螺距,比较准确

网友:
手头只有卡尺和钢皮尺,量得越长越有把握,先考虑英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