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机械密封冲洗方案

楼主(2018-02-27):
机械密封件的冲洗方案目的
向双或单密封的高压侧部位直接注入液体称“冲洗”。一般泵均应进行冲洗,尤其是轻烃泵更应如此。
1.冲洗以散热。必须控制液封产生的热量。这可以通过用液体冲洗密封腔以带走热量并控制温度上升而实现。
2.降低液温。在某些情况下,液温过高以致影响了密封性能。在此类情况下,必须降低温度以提高液体的性能。
3.改变密封腔压力。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增加或降低密封腔压力以提高性能。这可以通过抑制蒸发或减少密封件的热负荷实现。
4.清洁工艺液体。如果工艺液体包含不适当的固体颗粒或污染物,则需要清洁密封腔内的液体。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还需要从密封系统外部提供清洁的液体。
5.控制密封件的大气侧。由于工艺液体与大气接触,因此它们可能会变干、结晶或结焦。防止与大气相互作用,以免对密封性能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

机封冲洗方案分类
◆单端面密封(Single Seals)

     PLAN 01(单端面自冲洗)
     PLAN 02(夹套冷却伴热)
     PLAN 11(自冲洗)
     PLAN 13(反向冲洗)
     PLAN 14(正+反向冲洗)
     PLAN 21(带冷却的自冲洗)
     PLAN 23(带循环套的内部冲洗)
     PLAN 31(带悬液分离器的自冲洗)
     PLAN 32(外冲洗)
     PLAN 41(带悬液分离器、换热器的自冲洗)

◆双端面密封( Dual Seals)

    PLAN 52(带无压缓冲罐的串联式密封)
    PLAN 53A(带有压密封液的双端面密封)
    PLAN 53B(强制循环密封液的双端面密封)
    PLAN 53C(带增压罐的双端面密封)
    PLAN 54(采用外引密封液的双端面密封)

◆冷却密封( Quench Seals )

    PLAN 62(外冲洗或急冷防止密封面堆积固体颗粒)
    PLAN 65(带浮子液位开关测量密封泄露量)

◆气体密封(Gas Seals)

    PLAN 72(采用隔离氮气用于易挥发介质的串联式干气密封)
    PLAN 74(双端面干气密封)
    PLAN 75(用于不易挥发介质的串联式干气密封)
    PLAN 76(采用外引密封气的串联式干气密封)

各个方案详细图解如下

  PLAN 01(单端面自冲洗)

  1.冲洗方案01
  方案:
  从泵的出口端冲洗内机械密封腔。
  操作类似方案PLAN11
  原因:
  密封腔冷却,
  卧式泵的密封腔排气,
  防止PLAN11方案外露管的冻结和流体结晶堵塞的危险
  场合:
  普通密封腔,最可能是ANSI/ASME泵,
  清洁常温流体,
  用于单端面密封,很少用于双断面密封。
  维护:
  冲洗不能直接冲洗密封面,机封冷却不能过度,
  根据通过内截流管的扬程损失计算冲洗流量。

  2.冲洗方案02
  方案:
  无冲洗的封闭密封腔。
  原因:
  不需要流体二次循环。
  使用场合:
  常温运转下的大孔/开口密封腔,
  高温运转下的冷却套密封腔,
  清洁流体,
  干式密封的直立/顶入式混和器/搅拌器,
  维护:
  流程必须有足够的沸点临界空间,避免汽化,
  在热运转条件下,密封腔套内可能需要一直有冷却液体,
  卧式设备必能自己排气,
  经常和冷却方案PLAN62联合使用。

  3.冲洗方案11
  方案:
  从泵出口处经过限流孔板进行机械密封冲洗,
  违反单端面机械密封冲洗方案。
  原因:
密封腔的冷却,
  卧式密封腔的排气,
  增加密封腔的压力和流体汽化临界空间。
  场合:
通常用于清洁流体,
  清洁、非聚合流体。
  维护:
  使用孔径最小为0.125英寸的限流孔板,
  计算流量以确定使机封腔流量足够的限流孔板尺寸,
  通过合适的限流孔板和喉部衬套尺寸来确定增加沸点临界范围,
  管路在12点的位置冲洗机封面,
  典型故障,限流孔板堵塞,检查管子末端温度。

  4.冲洗方案13
  方案:
  从密封腔,通过限流孔板到泵的进口的二次循环,
  立式泵的标准冲洗方案。
  原因:
  立式泵密封腔的不间断排气,
  密封腔除热。
  场合:
  立式泵,
  密封腔压力大于进口压力,
  混有中等大小的固体的常温流体,
  非聚合流体。
  维护:
启动立式泵之前,弯好排气口管路,
  使用口径最小为0.125英寸的限流孔板,
  计算流量,以确定使机械密封腔流量充足的限流孔板尺寸,
  通过合适的限流孔板和喉部衬套的尺寸的确定来减少密封腔压力,
  典型故障,限流孔板堵塞,检查管子末端的温度。

  5.冲洗方案14
  方案:
  从泵的出口冲洗机封,再循环到带限流孔板的泵进口,
  方案11和13的结合。
  原因:
  立式泵机封腔的连续排气,
  密封腔除热,
  增加密封腔的压力和流体汽化的临界空间。
  场合:
  立式泵,
  常温、清洁非聚合流体。
  维护:
  使用口径最小为0.125英寸的限流孔板,
  计算流量,以确定使机械密封腔流量充足的限流孔板尺寸,
  通过合适的限流孔板和喉部衬套尺寸来确定增加沸点临界范围,
  冲洗密封面,
  启动立式泵之前,做好排气管的弯曲。
  典型故障,限流孔板堵塞,检查管子末端的温度。

  6.冲洗方案21
  方案:
  从泵出口经限流孔板和冷却器冲洗机封,
  加到方案11的冷却器,增加了除热能力。
  原因:
  机封冷却,
  降低流体温度,增加流体
  降低焦化
  场合:
  高温,低于350°F(177°C)
  高于180°F(80°C)热水
  清洁、非聚合物。
  维护:
  机封冷却器或管路必须在最高位有气孔,启动前打开。
  使用682机封冷却器时,串流管路使热传递最大化。
  使用口径最小为0.125英寸的限流孔板,
  计算流量,以确定使机械密封腔流量充足的限流孔板尺寸,
  通过合适的限流孔板和喉部衬套尺寸来确定增加沸点临界范围,
  经常观察冷却器进、出口温度,查看有无堵塞或污垢沉积迹象。

  7.冲洗方案23
  方案:
  从密封腔内的输液环,通过冷却器回到密封腔冲洗机封的循环过程,
  热水条件下的标准冲洗方案。
  原因:
  仅通过冷却小部分液体,冷却器低负荷下的机封高效冷却,
  增加流体的汽化临界范围,
  改善水的润滑力。
  场合:
  高温条件下,热碳氢化合物,
  高于180°F(80°C)锅炉给水和热水,
  清洁、非聚合流体。
  维护:
  机封冷却器或管路必须在最高位有气孔,启动前打开。
  使用682机封冷却器时,层流管路使扬程损失最小。
  密封腔要求喉部衬套间隙很小,以隔离流体,
  外围密封盖塞子应从底部进,顶部出,
  经常观察冷却器进、出口温度,查看有无堵塞或污垢沉积迹象。
  含铁的流体应先流经除铁器,然后再进入冷却器。

  8.冲洗方案31
  方案:
  从泵出口经过旋流器清洁液体冲洗机封,
  离心分离的固体被送泵进口。
  原因:
  机封腔除热,
  从冲洗和密封腔中除去固体。
  场合:
  带砂或管道渣子脏的或被污染流体或水,
  非聚合流体。
  维护:
  旋流器处理的最好比重是流体2倍的固体,
  密封腔的压力必须接近或等于进口压力,以保证流量适中。
  管不应该包括限流孔板,密封腔不开排气孔
  典型故障:旋流器或管路堵塞,检查管子末端温度。

  9.冲洗方案32
  方案:
  用外部清洁源头冲洗机封,
  应慎重选择冲洗液来源,
  消除注入液体蒸发,
  或被泵送液体污染。
  原因:
  密封腔除热,
  从密封腔内除去工艺流体或固体,
  增加密封腔压力和流体汽化临界范围。
  场合:
  脏的或被污染的流体、纸浆,
  高温条件,
  聚合物或氧化流体。
  维护:
  使用大小确定的喉部衬套来保持压力或维护流体速度,
  限制脏的工艺流体,控制喷射流量,
  增加流体汽化临界范围,控制喷射压力,
  喷射流体必须和工艺流体相容,
  经常观察控制系统,检查阀门是否关闭和堵塞迹象。

网友(2018-06-03):
65不是用于密封冷却